小功率的AC/DC电路如何做到成本最低?

楼主:
最近在研究10W左右的AC/DC方案。

请问各位老师:怎么做成本是最低的?

如果做成非隔离的方式,安全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做成非隔离的方式,安全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非隔离,当然安全就根本不存在了,绝对不能使用非隔离方案。

网友:
“请问各位老师:怎么做成本是最低的?”

反激变换器,对这么小功率的电源,成本比较低。楼主可以参考市场上的手机充电器电路和结构。

网友:
非隔离的方案难道是想用RC限流+线性稳压?10W功率下可没啥优势可言,效率会比较差。正确的路子是开关电源,只用一只晶体管的那种,市面上的廉价电源适配器就是最低成本方案。所以,直接去买成品吧,量大去生产厂家直接谈价格,自己做没量都没性价比。

网友B:
非隔离的也有很多开关电源芯片方案吧,也不能说不安全,看你的产品设计和要求,比如是完全封闭人体接触不到内部电路的设计,那就很好用啊。特别是现在很多无线通讯、控制的产品,物理上就不需要有外部接口(除了220V交流电输入),用这种非隔离的开关电源就很适合咯。

网友B:
不过一般是功率比较小,不到5W的输出功率吧,如果要更大的功率,可能要找外置驱动管类型的,但是这个拓扑架构应该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一般是功率比较小,不到5W的输出功率吧,如果要更大的功率,可能要找外置驱动管类型的,但是这个拓扑架 ...

这种芯片的价格比较贵,不符合楼主“成本最低”的要求。

成本低,当然非自激式莫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一般是功率比较小,不到5W的输出功率吧,如果要更大的功率,可能要找外置驱动管类型的,但是这个拓扑架 ...

贵还只是其一,这种所谓的非隔离方案效率还不如隔离的,要做好很不容易。其初衷是想省掉一个低压绕组,看似变压器的报价可能降2毛钱,但是,本来EE13就能搞定的,可能要用EE16才能办到,其结果就是:成本可能没降,效率到是降下来了,体积也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成非隔离的方式,安全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非隔离,当然安全就根本不存在了,绝对 ...

这种不安全是不是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容易触电;

由于非隔离的电源是和电网是直接连接的,因此后面电路与大地有连接路径,会导致容易触电。

这个是我碰到电路后面的低电压部分也会触电吗?比如AC/DC是转到12V,我碰到后面的12V,应该不会触电啊。还是指碰到火线吗,那隔离的也不能碰火线啊。

另一方面是电路容易被雷击浪涌损坏;

这个能不能通过前端的保护器件避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贵还只是其一,这种所谓的非隔离方案效率还不如隔离的,要做好很不容易。其初衷是想省掉一个低压绕组,看 ...

EE13?EE16?用这个方案就可以不用变压器了吧,一个mH级别的电感就搞定了,不过限制了电流就不能太大了,不然mH电感的线径一加大,体积就麻烦了,我们一般用在2W左右的功率产品需求,成本不是最大考虑(不过实际上这成本也不高,如果用台湾或国产的芯片),体积比隔离式的小,比阻容降压可靠,效率也还不错,还能做低功耗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一般是功率比较小,不到5W的输出功率吧,如果要更大的功率,可能要找外置驱动管类型的,但是这个拓扑架 ...

我也是想试一试这种方式,用类似下面这些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贵还只是其一,这种所谓的非隔离方案效率还不如隔离的,要做好很不容易。其初衷是想省掉一个低压绕组,看 ...

其实目的就是不要用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安全是不是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容易触电; 由于非隔离的电源是和电网是直接连接的,因此 ...

不安全就是指人体碰到12V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碰到12V时可不是“应该不会触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的也有很多开关电源芯片方案吧,也不能说不安全,看你的产品设计和要求,比如是完全封闭人体接触不到 ...

那如果设备带有按键和USB插座是不是就不能用非隔离的方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E13?EE16?用这个方案就可以不用变压器了吧,一个mH级别的电感就搞定了,不过限制了电流就不能太大了,不 ...

“用这个方案就可以不用变压器了吧,一个mH级别的电感就搞定了”

mH级别的电感,体积和变压器差不多了。而且PowerAnts的意思主要是说这种不用变压器的电路效率比较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就是指人体碰到12V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碰到12V时可不是“应该不会触电啊”。

为什么碰到12V会触电呢:

路径是12V→人体→大地吗?

前端器件功率限制了电流也不会太大啊。

是怕电网波动的高压过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E13?EE16?用这个方案就可以不用变压器了吧,一个mH级别的电感就搞定了,不过限制了电流就不能太大了,不 ...

mH级,200mA的电感,用变压器磁芯是最便宜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碰到12V会触电呢: 路径是12V→人体→大地吗? 前端器件功率限制了电流也不会太大啊 ...

非隔离小功率的AC/DC电路,DC12V端和AC220V是有电气联系的。所以碰到12V触电的路径是:AC220V-.>DC12V->人体->大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碰到12V会触电呢: 路径是12V→人体→大地吗? 前端器件功率限制了电流也不会太大啊 ...

“前端器件功率限制了电流也不会太大啊。”

此电流足够致人于死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设备带有按键和USB插座是不是就不能用非隔离的方式了?

只要人体可能接触到电路,就不能使用非隔离方式。

即使人体不可能接触到电路,但你的设备使用了导电外壳,外壳与交流220V输入端也需要测试抗电强度,还需要测试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人体可能接触到电路,就不能使用非隔离方式。 即使人体不可能接触到电路,但你的设备使用了导电外 ...

好吧,我放弃用非隔离方案了,

还是想办法怎么去掉或者替代开关电源芯片LNK626DG-T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端器件功率限制了电流也不会太大啊。” 此电流足够致人于死地。

12V应该是没有危险的,

安规标准定义60VDC为最大的安全电压,

考虑到极限情况,使用大部分系统选择48V。

危险的应该是非隔离的电源没有和大地隔开,这个“12V”的点和大地之间不止有12V,

可能有一百伏的压差所以才有危险。

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V应该是没有危险的, 安规标准定义60VDC为最大的安全电压, 考虑到极限情况,使用大部分系统选择 ...

一节干电池的电压才1.5V,你手摸着1节干电池的负极,用它的正极去碰220V的电线

你觉得这种情况下,你碰的是1.5V还是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安全是不是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容易触电; 由于非隔离的电源是和电网是直接连接的,因此 ...

用这种离线式降压转换器方案,因为非隔离,整个PCB都是带强电的,也就是说参考的都是“热”地(比如火线,零线),碰不得哦。所以产品设计就要注意,不能有任何超过安全距离和安全尺寸的开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节干电池的电压才1.5V,你手摸着1节干电池的负极,用它的正极去碰220V的电线 你觉得这种情况下,你 ...

<218.5V?

这个还要看参考电位是是不是大地0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设备带有按键和USB插座是不是就不能用非隔离的方式了?

按键如果是做好结构的隔离设计,用这个就没问题。但是有USB插座的话,就肯定不能用这种设计方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方案就可以不用变压器了吧,一个mH级别的电感就搞定了” mH级别的电感,体积和变压 ...

我们应该有用过10x10mm的带磁屏蔽电感(820uH),没有问题。

至于效率,应该也还可以吧,一般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比如TI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应该有用过10x10mm的带磁屏蔽电感(820uH),没有问题。 至于效率,应该也还可以吧,一般在可以接 ...

第17空载损耗最大500mW,没有典型值, 按厂家一般习惯可能是300mW

到第20页就有了输出450mW效率85%,就算损耗不增,真实效率可能也就0.45/(0.45+0.3)=60(%)

网友B:
先不说空载0.3W是否合理,空载和带载的工作模式是有可能不同的吧,损耗为何还一定是0.3W或更大,为何不是减小?不过这个芯片我没有实际用过,只能暂且选择更相信TI的文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8.5V? 这个还要看参考电位是是不是大地0电位

永远记着:工业交流电源无论是多少伏特等级,0.4kV、10kV……500kV,都是与大地相联接的,也就是说都对大地具有电压。其中0.4kV系统对大地电压就是22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空载0.3W是否合理,空载和带载的工作模式是有可能不同的吧,损耗为何还一定是0.3W或更大,为何不是减 ...

我只是奇怪文档里为何有项空载最大500mW的数据

网友:
怎么做成本是最低的?答案:整流桥后直接稳压管。

如果做成非隔离的方式,安全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答案:当然有问题,会有隐患,日常小家电用用没事,毕竟降低成本,但是用在高成本产品就是作死,万一失效,就是后级电路全凉凉,更血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奇怪文档里为何有项空载最大500mW的数据

我觉得这0.5W是来自于能源规范的要求,不同地区会对电器要求待机功率比如小于1W,小于0.5W,等等。他这么标的意思应该是突出这个卖点确保能符合小于0.5W的规范吧。

用这种电源的产品,一般是追求小尺寸紧凑设计,相比隔离式的设计可以降低元件(比如变压器)高度,减少PCB面积因为不需要隔离式的安全间距,对效率和成本不是最看重(但实际表现也不算差)。我们主要是用在交流电智能插座里,只要能驱动无线控制模块和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吸合时最大输出功率也就1W左右,断开时输出功率更小到一两百毫瓦,这种情况下,效率的意义也就不是非常大了,处理好热量问题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0.5W是来自于能源规范的要求,不同地区会对电器要求待机功率比如小于1W,小于0.5W,等等。他这么 ...

那这颗IC应该注明:空调洗衣机电烤箱专用 (额定功率>250W)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颗IC应该注明:空调洗衣机电烤箱专用 (额定功率>250W)

如果要卖欧美应该就要这样咯,我们实际用的是这个物料,待机小于100mW。按12V,160mA满载输出功率的话,平均效率应该大于72%就可以了吧。如果用在其他一些地区,做小于0.5W待机功耗,也不是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卖欧美应该就要这样咯,我们实际用的是这个物料,待机小于100mW。按12V,160mA满载输出功率的话, ...

你做到3W也能卖出去,RC降压后级稳压是并联式,稳压电路与负载联合输出功率恒定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到3W也能卖出去,RC降压后级稳压是并联式,稳压电路与负载联合输出功率恒定不变

阻容降压稳压方式适合负载稳定(电路的输出电流是固定值)的应用吧,像这种外围元件是低功率器件,而继电器功耗比较大,开关不同状态导致整体功率变化很大的场合,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就不太时候了。而且阻容的发热、高压电容的尺寸、耐受输入电压变化范围的能力上,都比离线式非隔离开关电源差。整体的尺寸、性价比上并不见得好。我们在类似电表产品中也有用过阻容降压的方案做初级端测量芯片的供电电源,因为负载变化小,体积要求低。

网友B:
方案选型就是折中妥协的过程,要对症下压、看人做菜,没有哪种解决方案是万金油,能够最匹配所有需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案选型就是折中妥协的过程,要对症下压、看人做菜,没有哪种解决方案是万金油,能够最匹配所有需求的。

行了,楼主要做低成本,越扯越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行了,楼主要做低成本,越扯越远了

那他还要做10W功率呢,扯阻容方案,那成本再低但实现不了也没意义啊,不是吗?

网友:
俺这边在用EE8.3的小变压器,3毛钱1只,可以做3个绕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他还要做10W功率呢,扯阻容方案,那成本再低但实现不了也没意义啊,不是吗?

10W有2块钱的方案,VIPER12+EE16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W有2块钱的方案,VIPER12+EE16变压器

没错,现在就是打算用VIPER122来做,比VIPER12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现在就是打算用VIPER122来做,比VIPER12好一些

不错不错,VIPER122显然是针对6级能效做的

网友:
看帖学习大佬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