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中这两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
这个是ADI模拟滤波器向导生成的电路,放大器的IN+不是直接接在Ref上,而是通过R4A,R3A,R4B,R3B“分压”连接

R4A,R3A,R4B,R3B这几颗电阻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样的接法是正反馈,可以提高输出幅度,很容易自激,所以控制R3A<<R4A。

网友A:
分压后接到同相输入端,这是正反馈作用,目的在于提高滤波器的Q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压后接到同相输入端,这是正反馈作用,目的在于提高滤波器的Q值。

我想得到较大的滤波输出,就测试此形式的正反馈,在原来电路增益较大的情况下,正反馈只能千分之几,再大就自激。幅度是有所增加,Q值倒是没有留意去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得到较大的滤波输出,就测试此形式的正反馈,在原来电路增益较大的情况下,正反馈只能千分之几,再大 ...

对的。这个正反馈应该不是控制Q值,而是改变增益。但这样的作法很容易自激。

而且,该电路已经通过R1A、R2A、R1B、R2B改变了增益,没有必要再加入R3A、R3B、R4A、R4B。

网友A:
gmchen老师曾发过《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里面曾谈到过多路反馈型带通滤波器。改变增益就是用改变首帖图中R1A、R2A电阻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mchen老师曾发过《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里面曾谈到过多路反馈型带通滤波器。改变 ...

开始为了既滤波又自举,以克服信号源内阻对输入信号的影响和抑制噪声,就相位关系必须两级有源滤波,但是很难保证四阶后的幅度准确,改用首楼的方式,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楼主贴出电路我就有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个正反馈应该不是控制Q值,而是改变增益。但这样的作法很容易自激。 而且,该电路已经通过R1A ...

这个电路是通过下边这个ADI模拟滤波器向导生成的,我试了下,在中心频率为35KHz以下时是没有那两颗电阻的,当频率设置为40KHz以上时就会多出2颗电阻

https://www.analog.com/designtools/cn/filterwizar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为了既滤波又自举,以克服信号源内阻对输入信号的影响和抑制噪声,就相位关系必须两级有源滤波,但是 ...

这个电路是通过下边这个ADI模拟滤波器向导生成的,我试了下,在中心频率为35KHz以下时是没有那两颗电阻的,当频率设置为40KHz以上时就会多出2颗电阻

https://www.analog.com/designtools/cn/filterwizar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通过下边这个ADI模拟滤波器向导生成的,我试了下,在中心频率为35KHz以下时是没有那两颗电阻的 ...

“我试了下,在中心频率为35KHz以下时是没有那两颗电阻的,当频率设置为40KHz以上时就会多出2颗电阻”

为什么频率高了就会多出两个电阻,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通过下边这个ADI模拟滤波器向导生成的,我试了下,在中心频率为35KHz以下时是没有那两颗电阻的 ...

可能用来调整频率增大时补偿输出幅度,因为用R5A/R1A调整难于即到达指定增益又保持fc不变。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用来调整频率增大时补偿输出幅度,因为用R5A/R1A调整难于即到达指定增益又保持fc不变。猜测。

我做了一下仿真,这个电路设计是40dB 40KHz

仿真的时候发现实际增益只有30dB

这个电路中使用r8,r9,r10,r10和直接Vref接放大器的正输入效果基本是一样的,对增益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在中心频率为35KHz以下时是没有那两颗电阻的,当频率设置为40KHz以上时就会多出2颗电阻 ...

仿真的时候有无这两个电阻区别不是很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用来调整频率增大时补偿输出幅度,因为用R5A/R1A调整难于即到达指定增益又保持fc不变。猜测。

又试了一下,修改电阻值波特图没变化,示波器看到放大总数有明显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又试了一下,修改电阻值波特图没变化,示波器看到放大总数有明显变化

我仿真一直是这样,幅频仪与示波器的显示不一样,频率有一点差且不说。就如你说的,有正反馈和没有正反馈,幅频仪曲线看不出,而示波器就有明显不同。我反复考虑认为,幅频仪反映的是电路本身的电路特征,正反馈对频率影响很小,所以幅频曲线没有改变,况且不管输入什么频率都一样。

网友:
分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一直是这样,幅频仪与示波器的显示不一样,频率有一点差且不说。就如你说的,有正反馈和没有正反馈 ...

你用的也是multisim吗?还有什么其它好用的仿真软件没,可以用2个软件做对比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试了一下,修改电阻值波特图没变化,示波器看到放大总数有明显变化

这个电路增加一点正反馈。令F=R9/(R8+R9),也就是正反馈系数,传递函数分析的结果如下:

1、中心频率有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大约是(1+3F)/(1-F)。

2、Q值有较强的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大约是(1+3F)/(1-QF)。从此式也可看到,若F>=1/Q则电路将自激。

3、通带增益有较强的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大约是1/(1-QF)。

此正反馈的目的,估计是为了补偿元件的非理想特性。建议在仿真的时候,更换不同增益带宽积的运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增加一点正反馈。令F=R9/(R8+R9),也就是正反馈系数,传递函数分析的结果如下: 1、中心频率 ...

老师,我的电路焊好了,测试时出现这种情况,能帮我看看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9632-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得到较大的滤波输出,就测试此形式的正反馈,在原来电路增益较大的情况下,正反馈只能千分之几,再大 ...

你在第1楼要求R3A<<R4A,所以正反馈系数F很小。所以在R3A<<R4A的情况下,正反馈增益Av=1/F不是很大吗?这不是与你“正反馈只能千分之几”相矛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第1楼要求R3A<<R4A,所以正反馈系数F很小。所以在R3A<<R4A的情况下,正反馈增益Av=1/F不是很 ...

你再仔细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