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99SE 中 导线的 厚度如何 控制

楼主:
请问

1、PROTEL99SE  中 导线的 厚度如何 控制?

2、protel99 中 覆铜是必须跟地连接的吗?

网友:
铜厚(包括板厚、叠层间距等参数)都是在制板工艺文件说明中标注的吧,比如1盎司(35um)或2盎司(70um)啥的。板厂就按要求做PCB的铜厚控制。layout软件应该是没有对铜厚做设置的。

网友:
铺铜应该也可以选择对应的网络名,不一定是地网络呀。

网友:
1,厚度是厂家定的,根本标不了。

2,不一定,但大多数是同地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