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么使用外部SDRAM作为代码运行时的RAM?

楼主:
DSP运行时需要将flash里面的代码复制到RAM里面去运行。

由于内部RAM空间不够,想使用外部SDRAM作为代码运行时的RAM怎么做?

网友A:
这段话,建议看一下

可以现在内部运行,然后用一段小程序把代码拷贝到外部去,再跳转到外部运行。
之所以不能直接在sdram中执行程序是因为sdram必须先进行初始化操作。
如果你的程序很小,可直接放在片内ram中,然后用读写指令拷到初始化完成的sdram中即可。

网友:
跟着涨知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段话,建议看一下 可以现在内部运行,然后用一段小程序把代码拷贝到外部去,再跳转到外部运行。 之所 ...

关注这个话题!最好有一个实例讲解,那就完美了

网友:
Good luky for Your Pjo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