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 不能拷贝

楼主:
请教高手,我的AD版本是19.1.5,在原理图绘制中只要选中元件点Ctrl+C进行拷贝,软件就死掉了,无法恢复!请高手赐教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可能与其它软件有冲突?换AD20试试,速度比AD19快

网友:
这种情况是软件问题,你重新复位一下就好了,可以解决的

网友:
软件安装问题

重新安装,或换版本

网友A:
版本问题,你这个版本不是稳定版,是测试版本,里面有好多未知的错误,赶紧换一个稳定的版本吧

网友:
谢谢各位,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本问题,你这个版本不是稳定版,是测试版本,里面有好多未知的错误,赶紧换一个稳定的版本吧

如何知道是不是稳定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知道是不是稳定版啊

一般新版本出来前上一个版本一般都是相对较稳定的版本,但也不是肯定的,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像官方反馈,应该能得到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新版本出来前上一个版本一般都是相对较稳定的版本,但也不是肯定的,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像官方反馈, ...

谢谢哈,我换个版本试试了,我发现我的19现在已经彻底不行了,什么操作都会死,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哈,我换个版本试试了,我发现我的19现在已经彻底不行了,什么操作都会死,什么鬼

19太吃内存了,一般的配置动一下卡几秒,动一下,卡几秒,赶紧换版本吧,要么换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