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的编码方式的哪些?数字电路的编码方式有哪些?

楼主:
模拟电路的编码方式有哪些?数字电路的编码方式有哪些?

网友:
“模拟电路的编码方式有哪些?数字电路的编码方式有哪些?”

模拟电路经过编码,就是数字电路了。

网友:
“模拟电路的编码方式有哪些?数字电路的编码方式有哪些?”

数字电路的编码方式,世界上有多少种密码,数字电路就有多少种编码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的编码方式有哪些?数字电路的编码方式有哪些?” 数字电路的编码方式,世界上有多 ...

非常感谢,但是  数学电路有单码不归零  单码归零  双码不归零,双码归零  曼彻斯特 和 差分曼彻斯特法,我只知道这些,

模拟电路的编码方式我一个也不知道。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