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主体上真的与啥IC关系不大

楼主:
用安森美(实际上跟安森美也没关系,别家的也行)的UC3843 的BUCK降压板(36V, 48V, 60V转12V 15A)效率曲线实测,平台4A以上只比TI的LM5116低0.1%,下一步加入软开关,看能不能往上抬0.5%

目前差的这0.1%是控制部份的自耗电,另外,小电流的效率不满意,先做6000片出货,接下来改板轻载把SR切掉

网友:
36V ->12V 12A 效率97.4%

网友A:
效率主体上真的与啥IC关系其实很大,

因为有一部分人用3843干不出来buck,还有一大部分人用3843干不出来这么高的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效率主体上真的与啥IC关系其实很大, 因为有一部分人用3843干不出来buck,还有一大部分人用3843干不出来 ...

这话倒也属实,3843浮地,一般都是用SBD续流,没有现成的芯片做低边同步,变压器驱动很难搞。

于是,4个BJT组成的电平转换+倒相+图腾+死区控制成为亮点(这部份只需要5毛钱)。

当然了,因为是公司产品,具体电路不能公开,有机会可以小范围交流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主体上真的与啥IC关系其实很大, 因为有一部分人用3843干不出来buck,还有一大部分人用3843干不出来 ...

我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能真正弄懂了384x和494两个芯片应用的人,基本上在这个行业是可以混的很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话倒也属实,3843浮地,一般都是用SBD续流,没有现成的芯片做低边同步,变压器驱动很难搞。 于是,4 ...

下周找个时间小范围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周找个时间小范围交流一下。

下周我休假1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话倒也属实,3843浮地,一般都是用SBD续流,没有现成的芯片做低边同步,变压器驱动很难搞。 于是,4 ...

有个想法,

2NPN+1D完成电平转换+倒相+图腾

2NPN+1D完成电平转换和互锁

死区由互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