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温度器件的问题

楼主:
我们需要一款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0-300度。

请各位大神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我们需要一款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0-300度。”

比较通用的有K型、E型、T型热电偶。

网友A:
铜热电阻也可以测量到300摄氏度。铜热电阻价格比铂热电阻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热电阻也可以测量到300摄氏度。铜热电阻价格比铂热电阻便宜一些。

谢谢!

网友:
选K型热电偶,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