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据位中括号里面数字是啥意思?【3:0】和【11:4】11~4啥玩意

楼主:
这个数据位中括号里面数字是啥意思?【3:0】和【11:4】11~4啥玩意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QWE456200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个数据位中括号里面数字是啥意思?【3:0】和【11:4】11~4啥玩意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QWE456200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多余 出来这个

网友:
这个表示DAC数据用了两个寄存器,数据被拆分成两段,高八位放在ADAH寄存器里,低四位放在ADAL寄存器的高四位中。

网友A:
指的是弟0到第3位,是语音DAC的数据位,11:4指的是第4到弟11位,也就是说这个寄存器被分成了两端,低四位和高八位

网友:
表示bit,【3:0】就是bit0-bit3;【11:4】bit11-bit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弟0到第3位,是语音DAC的数据位,11:4指的是第4到弟11位,也就是说这个寄存器被分成了两端,低四位 ...

你好曹总    这个和单片机常说的位数有何异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曹总    这个和单片机常说的位数有何异同

这个就指的是位,单片机的内存被分配成很多块,为了方便叫,给这些块取了名字,这些块有被分成位,每一位去不同的值代表不同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指的是位,单片机的内存被分配成很多块,为了方便叫,给这些块取了名字,这些块有被分成位,每一位 ...

不同的值 是不是代表不同的地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值 是不是代表不同的地址

不是的,是在地址上写0或者1,代表不同的作用,这个datasheet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是在地址上写0或者1,代表不同的作用,这个datasheet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

不同的地址如何区分啊?0和1只能区分两个地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地址如何区分啊?0和1只能区分两个地址啊

你看看没看过数据手册呀?一位只能代表两个地址,那两位呢?四位呢?一串的数字呢?代表的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