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器串口的问题

楼主:
我想做一个蓝牙遥控器,买了一本讲蓝牙BLE4.0的书。

讲TI的一个SimpleBLEPeripheral项目。

说如果用到了UART,就定义那个宏。

我不太明白,蓝牙通信不是用的串口吗?难道还有可能不用串口?

是不是CC2541实现蓝牙通信可以不用串口?谢谢!

网友A:
注意语境,“串口”在一般语境下特指UART,但有时又指所有采用串行数据传输的通迅接口,比如SPI、I2C等也被归入串口。单纯的蓝牙芯片一般都采用SPI等接口,这样操控更灵活、可靠,而CC2541是整合了MCU和蓝牙信道的一体化芯片,其串口(UART)是片内51的,其实不干蓝牙什么事。至于宏,那是涉及编程方法的问题,不管是不是串口或者其它,宏可用也可不用,看你怎么编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语境,“串口”在一般语境下特指UART,但有时又指所有采用串行数据传输的通迅接口,比如SPI ...

膜拜版主,诲人不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语境,“串口”在一般语境下特指UART,但有时又指所有采用串行数据传输的通迅接口,比如SPI ...

谢谢!按你意思,一般采用SPI接口。

你看这个原理图,能不能看出来用什么接口?还是从程序里看。

我完全菜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按你意思,一般采用SPI接口。 你看这个原理图,能不能看出来用什么接口?还是从程序里看。 ...

一体化的整合芯片是无法从外电路看出蓝牙部分是什么接口的,接口在芯片内部,具体要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化的整合芯片是无法从外电路看出蓝牙部分是什么接口的,接口在芯片内部,具体要去看器件手册。

谢谢!

网友:
这种一般都有AT指令集提供

网友: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