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隔离驱动电路疑问

楼主:
电路如下图所示,驱动频率28kHz

测试时发现变压器原边(T1B)处,在占空比不接近50%时,用示波器测量原边波形,上下幅值不对称;

                                                                    占空比48%时

                                        占空比15%时

                                        占空比8%时

分别测量变压器T1的6号引脚和10号引脚对地波形。

在不同的占空比下,10号脚对地波形为一个幅值为23V,最小值为0V的方波;

6号脚在不同的占空比下,幅值为23V,最小值为23V~0V的方波,变压器6号脚对地波形如下图所示

                                               占空比0%时

                                                            占空比8%时

                                                        占空比20%时

                                                    占空比35%时

尝试用100k电阻替代T1B,波形正常,如下图所示

                                                                占空比45%时

                                                        占空比15%时

尝试过将C17改为10uF,波形无改变

去掉二极管D9,D11,变压器10号脚对地波形无改变,6号脚对地波形有改变(峰峰值恒定为20V左右,随着占空比的增大,波形逐渐往下平移。在占空比为45%时,幅值为20V,最小值为0V)

问题求助:

1、6号脚对地波形为什么和10号脚对地波形不一样?

2、这个电路如何更改,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变压器不能传递直流分量,需要在次级作 “直流分量恢复”

网友:
1、6号脚对地波形为什么和10号脚对地波形不一样?

两脚对地波形就应该不一样。两脚对地波形之差,就是T1B两端电压。

网友:
2、这个电路如何更改,才能正常工作?

这个电路工作完全正常,符合电路理论。

不知道你要变压器两端实现什么样的波形你才认为是“正常”。

网友:
注意前三幅波形图,虽然上下幅度不同,但横轴上下波形面积相同。这正是电感“不能传递直流分量”的体现。例如第二幅波形图(见下)。

网友:
第二幅波形的红色部分和绿色部分面积相同。

第一幅波形和第三幅波形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