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2541连接蓝牙模块的问题

楼主:
我想请问,用CC2541连接蓝牙模块,是吧CC2541作为主机容易编程呢还是作为从机容易

编程呢?谢谢!

网友A:
蓝牙模块就相当于一根无形的线,蓝牙肯定是一对的,两个蓝牙模块连接时会分为一个是从模块,另一个是主模块,来完成通信。所以程序上一般会采用主从一体机的形式。也就是说,蓝牙程序,主机模块和从机模块的程序你都得有,然后根据两者连接时配对的选择条件来确定谁是主机,谁是从机。

按说蓝牙程序,很成熟了,你可以参考别人的程序具体了解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就相当于一根无形的线,蓝牙肯定是一对的,两个蓝牙模块连接时会分为一个是从模块,另一个是主模块 ...

谢谢!我买了两块开发板,CC2541的,一个主,一个从,可以通信。

可是那个从机和一个蓝牙主模块连接不上。

我也不知道需要改哪。

我原来用两个蓝牙模块可以连接,只是后来考虑功耗的要求,才把一个板子的蓝牙模块换成CC254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买了两块开发板,CC2541的,一个主,一个从,可以通信。 可是那个从机和一个蓝牙主模块连接不 ...

连接不上主要还得检查蓝牙模块的程序吧,还有你的外围电路是否设计得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不上主要还得检查蓝牙模块的程序吧,还有你的外围电路是否设计得当。

用两个蓝牙模块是可以连接的呀。那就证明蓝牙模块软硬件都没问题呀

而且蓝牙模块的程序就是AT指令和透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蓝牙模块是可以连接的呀。那就证明蓝牙模块软硬件都没问题呀 而且蓝牙模块的程序就是AT指令和透 ...

嗯嗯,这样说硬件没问题,程序程序上没问题,是不是蓝牙模块接的不好,接触不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