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访真出错的问题

楼主:
最近学习单片机,用的877A学习版。在学习点亮LCD1602时在学习板上能点亮的代码,在仿真上总是不行。最后发现是仿真时LCD1602只能接在RB口,接别的就没有显示。在学习板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有时在仿真上能执行的代码放到学习板上就不能正常显示。1602的代码就经常这样,请问应该怎样避免这种问题发生,有时候太误导人了?谢谢了!mplab ide 8.9 ,Proteus 8.7 SP3。还有连机总是不成功。

网友:
proteus不完全可信,还是以开发板为准。

网友:
仿真软件存在bug,是比较常见的,它是辅助工具,可以帮助快速开发,但是并不能完全代替硬件。

网友:
嗯,我还是用开发版。加了个逻辑分析仪来看波形来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