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的问题

楼主:
我们用的这个蓝牙模块,里面有个CC2541,里面肯定有程序了。

可是我没有源码。如果我要用CC2541和这个蓝牙模块连接的话,

需要知道这个蓝牙模块的什么属性,从而在CC2541的程序里修改对应的地方,

然后使二者连起来呢?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模块里面的CC2541也是可以编程的,看下TI的蓝牙SD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块里面的CC2541也是可以编程的,看下TI的蓝牙SDK

谢谢!那怎么编,没有接口啊?难道是用OTA空中升级吗?

网友C:
对于成品模块,除非说明书明确说明只是空电路模块,否则一定是带有内程序的,你根本不必关心内程序是什么,把模块看成一个“黑箱”,知道输入对应什么输出即可。至于另外CC2541如何与之相连,如果不是空模块,说明书里应该有详细说明。

如果是空模块,那么需要看懂、看透CC2541的器件手册和蓝牙协议规范,这个对初学者的难度可以说极高,非朝夕之功可成,也没法在论坛的篇幅内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怎么编,没有接口啊?难道是用OTA空中升级吗?

你这么说,显然,器件手册根本连看都没怎么看。

网友:
对于芯片级应用,包括空模块,有人会找厂家或第三方提供的程序来用,这样虽然表面上可以大大提高开发速度,但事实上没什么意义,底层不会还是不会,所做工作不过拷贝复制而已,那不如买内置程序的成品模块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说,显然,器件手册根本连看都没怎么看。

春阳大神,我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成品模块,除非说明书明确说明只是空电路模块,否则一定是带有内程序的,你根本不必关心内程序是什么, ...

不是空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春阳大神,我看了。

这是模块手册,并非CC2541的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模块手册,并非CC2541的器件手册。

春阳大神,你为什么认定我没看呢?器件手册我也看了。

CC2541可以用CC_Debugger烧写程序。

蓝牙模块没有留下烧写程序的接口,不用OTA空中升级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春阳大神,你为什么认定我没看呢?器件手册我也看了。 CC2541可以用CC_Debugger烧写程序。 蓝牙模 ...

看了和看全了、看懂了可不是一码事,你的这个问题不就说明了么?模块要是没有编程接口,里面的程序哪里来的?空中升级需要固件程序支持和专门的协议,这个比对器件手册和模块手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的这些问题,真把手册都看全且看懂了,根本就不是问题。

网友:
谢谢!买的模块没提供固件。模块手册写的很简单。我感觉升级模块不太可能。

看懂总得有个过程吧。

现在是CC2541和蓝牙模块连上了。

CC2541往蓝牙模块发数据,蓝牙模块可以收到。

蓝牙模块往CC2541发数据,CC2541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