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使能的分析

楼主:
求助大神们,485使能加这块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呀???如果用RXD加非门控制使能,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呀????

网友:
485是异步,收的时候不能发,发的时候不能收,所以需要主机控制收发。

网友:
那是收发方向控制,中间电路只是决定了控制逻辑,即MCU输出的逻辑1和逻辑0分别代表485的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