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Littelfuse 直播:如何提高物联网时代智能楼宇电子设备的安全与可靠性

楼主:
直播详情:如何提高物联网时代智能楼宇电子设备的安全与可靠性

直播主题:如何提高物联网时代智能楼宇电子设备的安全与可靠性

直播讲师:李晓辉

直播FAQ摘录:

1、智能楼宇电子设备安全性的主要挑战?
A:雷击感应浪涌,交流搭接,以及静电,干扰
2、智能楼宇电子设备安全性隐患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A:您好, 来自过压, 雷击和静电的威胁, 过流来自短路, 过载。 Littelfuse提供全方位的保护方案, 保证我们的电子设备安全, 可靠的工作。
3、智能楼宇电子设备可靠性指标主要有哪些?
A:期间可靠性和系统可靠性能,最低采用行业的规范满足,IEC61000系列是参考的
4、智能楼宇的传输方式
A:485,CAN,Ethernet,NBIoT 等
5、智能楼宇电子设备如何处理多机通信冲突问题?
A:采用总线传输就会解决
6、Littelfuse公司有MOV吗?
A:有, 我们还有特色的MOV, 如高浪涌, 高温125C, 太温度保险的MOV。 MOV模块等。带温度保险的MOV。
7、针对智能楼宇电子设备 Littelfuse提供那些方面的产品了?
A:过流,过压保护,温度及磁传感器件,以及一些功率器件
8、自恢复保险丝,高温下长期使用,会不会直流电阻慢慢变大?
A:会,长时间会失效
9、在防雷击方面Littelfuse能抗击多少伏的雷击了?
A:MOV能做到60KA 以上了。 TVS 能做到15~20KA。
10、Littelfuse的保护器件跟同行业厂家比有什么优点了?
A:产品线全面, 销售和技术服务到位, 交期好, 性价比高。
11、怎么来定位物联网时代智能楼宇?或者说什么样的模式才叫物联网时代智能楼宇?
A:个人认为智能主要表现在,绿色能源,人机交互界面简单友好,通讯系统稳定快捷等
12、对USB供电线怎样保护?防止线材烧坏?
A:用PPTC可以USB电源线的保护,对于Type C数据线,也可以用SetP产品保护
13、Littelfuse 在楼宇方案中都有哪些传感器应用
A:主要是位置, 包含位置和液位等感应。
14、Littelfuse的自恢复保险丝选型上注意那些?
A:要注意电源的电压,工作电流以及工作最高温度,保护时间等
15、Littelfuse带温度保险的MOV跟普通MOV 有什么差别?
A:TMOV老化失效是脱扣;而普通的MOV老化失效是短路失效
16、Littelfuse主要是保护型器件,同行业优势在哪里
A:力特在过流保护,过压保护方面的产品系列是同行最齐全的,在力特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保护的全套方案,另外还有过温保护,传感,功率控制器件等其他元器件。具体可以和我们销售团队具体咨询。
17、电路都有哪些保护方式
A:过压surge保护,ESD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等
18、有没有两线制的通讯 方式?
A:如果两线制是指差分信号传输,那么很多;can,485啊都是
19、对于楼宇电子设备是否有防过压器件并可以保护和恢复的功能?
A:目前的过压防护都是失效, 没有恢复的功能。
20、电路板输入电压是DC24V,如果为了防止+24和GND反接,能推荐个方案,或者元件吗?
A:防反接通常在线路中串个二极管就能解决
21、自恢复保险丝最大的电流目前有多大的啊?
A:自恢复保险丝电流越大所能承受电压就越小,因此两者是紧密相关,目前最大能做到几十安培。最大可以达到15A
22、智能楼宇供电输入,Littelfuse有哪些浪涌元器件型号
A:类别来区分:陶瓷类保护器件---GDT,MOV;半导体类保护器件---TVS,TSS
23、浪涌电流有不同的来源,怎么样合理的选择保护器件了?
A:最主要就是从源头和端口来解决
24、物联网前景如何?跟5G有什么关系
A:V2X是未来的趋势
25、有替代玻璃管的自恢复保险丝吗
A:我们有250V和600V的PTC
26、除了提供保护器件外,Littelfuse还提供那些种类的传感器了?
A:负温度传感器,磁传感器(干簧管)
27、Littelfuse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商用案例?
A:我们的网站上面有完整 的应用方案,都是关于端口保护的www.littelfuse.com
28、对于5V的稳压电路,应该使用多少伏的TVS管来保护,比较合理?
A:5V~6V即可 5V工作电路,TVS选型电压要高于5V即可,另外钳位电压要小于所需要保护的后级器件
29、Littelfuse的功率保护器件有那些,能提供下型号么?
A:有源钳位主要是TVS
30、Littelfuse有智能楼宇解决方案下载吗
A:力特的保护方案可以上网站下载
31、智能网关,littelfuse有解决方案吗?
A:SP2522,SP3374
32、littelfuse有ESD防护方面的被动器件吗?以及隔离器件吗?
A:力特的防静电被动器件很广泛,具体参看https://www.littelfuse.com/products/tvs-diode-arrays.aspx
33、过压保护用TVS器件的选择有哪些要求
A:工作电压Vr ,启动电压,钳位电压
34、智能楼宇电子设备过压保护设计的缺陷是什么?
A:没有保护就是缺陷
35、如果在防雷防护中,如果要实现三级防护,应该怎么来实现?
A:通常在前端是使用MOV 或气体放电管来吸收或泄放大的浪涌, 后端用TVS等来压低嵌位电压。
方案有很多种,我们有一级大电流的TVS低钳位方案,有MOV+SIDACtor/GDT的组合低钳位方案,也有两级或三级钳位方案,如果多级防护,需要在MOV与MOV或TVS之间添加空心电感做退藕,具体要看客户的防护要求来定,力特有很多成熟方案。
MOV/GDT---------TVS/Sidactor---------SPA/TVS
36、如果直接在+24线路上串一个二极管防反接的话,反向击穿电压选多大比较保险?另外,我看到有人在正电压和GND直接并接一个SMBJ28ACA,这样做的目的 是什么?
A:1:做防反,一定是放在浪涌保护模块后面,根据浪涌保护模块的残压考虑快回二极管的耐压 2:TVS做浪涌防护
37、对于无线发射的天线部分电路有什么专门的保护电路方案吗?
A:有带emi滤波的TVS Array做静电保护
38、请问在静电防护方面,贵司的产品性能如何,是否有参数提供?并且成本呢?
A:力特的防静电被动器件很广泛,具体参看https://www.littelfuse.com/products/tvs-diode-arrays.aspx
39、在通讯接口中,使用光耦隔离能有效的进行保护吗
A:光耦是实现隔离,过压还要TVS
40、智能楼宇设备一般是选用多大电流的保险丝?
A:选择fuse要根据负载的要求及浪涌能量的大小选型
41、Littelfuse 有600W瞬态抑制二极管吗
A:有, SMBJ 或 P6SMBJ系列都可以
42、第一级残留电压后的器件如何选择,有没有推荐的器件表
A:需要告诉我们具体的一级钳位电压,和你的钳位波形,脉宽,和你需要的二级钳位电压要求来选择合适功率的TVS
43、最近发现现场产品外壳上有220V的静电,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怎么来解决?
A:可能你的外壳地接地端导电性有问题。
44、如何从设计避免雷击对电子设备的影响
A:电路的防雷设计以及EOS事件防护,考虑差模和共模保护,具体保护等级要看客户的防护等级需要来选择合适功率的器件。
45、在电路中用到了保护元件,怎么来验证它的可靠性了,如防雷,防浪涌
A:我们的器件都会有可靠性测试数据,根据产品的浪涌防护等级选择合适的保护器件及方案
46、如何购买
A:ydu@littelfuse.com,我们的网站上有代理列表,
47、电路保护器件例如TVS,对低功耗有何影响
A:减少器件的漏电流
48、力特的熔断器都是国外生产吗?交货期多久?
A:力特的管状保险丝是在苏州生产的
49、PTC器件在经过回流焊后有一定的损坏率,力特PTC会有同样问题吗?
A:我们有专门的回流焊器件,并且我们有焊接曲线可以参考
50、针对保护电路中的器件的可靠性测试主要指哪些?
A:我们的规格书里面有标准MIL系列
51、过电压或雷击浪涌都有哪些保护措施
A:MOV, GDT, TVS等
52、怎么样合理的泄放雷击中的电流?
A:这里讲的雷击浪涌通常指的是雷击感应浪涌,这需要看室外室内环境而定浪涌等级,通常室外电源线需要考虑从6kV~20kV 1.2/50uS不等雷击浪涌,可以选择MOV一类的器件,室外通信线要考虑1.5kV~6kV 1.2/50uS 浪涌和6kV 10/700 浪涌,可选择SIDACtor或TVS类器件,具体还是需要联系我们的销售和FAE,把保护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再推荐详细保护方案。
53、littlefuse 关于锂电池保护的芯片有吗?
A:我们主要提供保护器件,比如fuse,TVS,PTC等,不提供芯片
54、系统钳位抑制及电磁兼容方面怎样解决
A:防护器件的钳位电压需要低于系统最大允许瞬态电压, 防护器件的耐压需要高于系统工作电压。
55、智能楼宇供电系统应用在防雷电路Littelfuse有哪些推荐型号
A:根据具体的端口而定
56、防雷击的保护器件一般有那些,根据那些参数来选择保护器件了?
A:MOV, GDT, TVS等,主要看工作电压,钳位电压以及浪涌电流
57、电源除了过流和过压,还需要考虑哪些防护?可以通过提升元件性能来做到吗?
A:电源失效模式通常是过压或过流,但是起因有很多种,Littefuse提供全方位的过压过流保护器件,同时在设计上也可以添加电压电流检测回路来起到保护作用,软硬件结合。
58、目前贵司的TVS能做到多大电流的防护等级
A:15kA 8/20uS, 如果需要更大,可以并联使用扩展
59、Littelfuse带温度保险的MOV 有几中封装形式,有SMT贴片的么?
A:仅插件的
60、1808封装的贴片保险丝能做到多少A多少V?我的需求是100V15A,LF没有找到这个型号。
A:2410封装有;451015
61、TVS器件在选择的时候有哪些考量?
A:Vr,Vbr,功率,封装等
62、TMOV 是可恢复的保险吗?
A:不能恢复
63、提供的保护器件其质量等级?能应用到军用上么?
A:后缀带HR
64、有防护12KV产品么
A:ESD可以到30KV
65、选型手册在哪边可以下载到啊
A:力特官网可以下载
66、12V电源供电带电机的产品,TVS应该选多大的?
A:考虑到电压误差范围,可以考虑1反向截止电压15V
67、智能楼宇电子设备 一般485 CAN 都存有,针对这两种通迅方式,是不是采用一样的保护器件了?
A:是的,可以考虑同一种保护方案
68、能否提供产品(保护器件)的样本吗?我选型时参考。
A:网站可以直接下载
69、可以达到多大KA的放电保护
A:常用的20mm MOV可达5KA I_norminal.
70、防浪涌选用是选单向TVS合适还是双向TVS合适呢?
A:根据端口的电平特性,电源一般采用单向的,模拟一般采用双向
71、LinkedIn USB3.0接口控制电路有哪些保护电子元器件推荐
A:SP3012-06  电源spa 003
72、楼宇自动化对各种通信方式,防护是否不同?
A:是的,不同通讯端口有不同的防护等级及指标
73、怎么联系Littelfuse的代理商了,可以索取样品么?
A:可以在官网上找寻对应的区域,我们有专门人员对接并提供代理信息
74、Littelfuse 最近是否推出有新PPTC过流保护器件型号
A:esep
75、NTC温度传感器精度能达多少?
A:+-0.05C
76、RB系列和SM系列DO-35系列在使用中不会兼容通用的?
A:不兼容,参考技术规格
77、为什么现在的智能楼宇都是小区新入住前几年好用,后面就慢慢不用了
A:器件失效,可靠性问题
78、PT热敏电阻系列有表贴的么?
A:有
79、LITTELFUSE温度传感器的精度受什么因素影响?
A:本身的材料决定了精度高低
80、在楼宇电子设备也有以太网,这种通迅方式怎么样选择保护器件了?
A:我们有专门针对以太网的保护技术文档,里面有详细的保护方案,需要的话留下邮箱,我们可以发给你们参考。
81、楼宇电子设备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A:雷击着火,安全问题
82、楼宇电子产品中的浪涌防护设计和一般开关电源设计中的,是否是一样的,有什么区别?
A:防护等级会有差异
83、在我们现场产品中RS485接线口经常被击坏,冬天也会有,应该不是雷击。但是485芯片还是好的。可能是什么原因
A:端口损坏,除了雷击,也可能是ESD ,SM712
84、可以采用多模块并联使用的方案吗
A:多不建议
85、磁传应器( 干簧管)是不是还要配合磁铁使用,两者的安装位置跟距离会影响感应的效果么?
A:是的 AI和距离有关系
86、智能门锁防护是不是更高,需要更可靠的运行
A:ESD的防护
87、防止大电流冲击的器件,除了NTC还有什么可推荐的?
A:NTC是做开机脉冲抑制,也可以考虑软起动
88、2410的贴片保险丝有相应的贴片座子吗?
A:有, 154 系列
89、12VDC 3A电源系统中自恢复保险丝选择那些?
A:可以参靠2920L系列PTC, 3.3A或4A的
90、楼宇电子设备目前组网的话,通常使用什么通信接口比较合适,485/422、CAN还是以太网?
A:都有看到。主要是系统模块控制信号一般是485,422,can,通讯信号一般以太网
91、防雷击跟防ESD 是不是采用相同的保护器件了,在参数选择上要区别考虑么?
A:不是
92、过流、过压保护需要不同的器件吗
A:是
93、过压保护有哪些要求?
A:保护器件工作电压大于系统工作电压,保护器件钳位电压低于系统允许最大瞬态耐压。瞬态波形的功率低于选择的钳位器件的最大功率。
94、电源前段选用TVS是选用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更好,为什么?
A:主要是功率,不是单双的问题
95、VBR大概60V左右
A:SR60
96、5V的稳压电路,后面的电路不能承受超过5.3V 有相对应的TVS管选型吗?
A:没有
97、楼宇电子设备电路简单化好吗
A:一个器件解决所有问题
98、保护器件如果承受了超过了本身的电流和电压是不是都会永外失效?
A:超过了器件本身的最大功率,可能会失效的 永久损坏
99、Littelfuse 推出LVB系列自恢复型PPTC 型号,是否可以应用在智能楼宇电子设备保护
A:LVR还真的可以
100、对于高速的USB保护电路 选择TVS管,还有滤波EMI器件,主要要考虑的参数是什么?
A:结电容要低;干扰脉冲的频率
101、TVS器件的防雷参数(表贴)
A:表贴产品主要是用来防浪涌,雷击需要插件
102、Littelfuse热熔断路器和FUSE有哪些典型区别
A:过流保护和过热保护
103、图中,TMOV和CQ2串联,击穿电压怎么算?
A:击穿电压主要是gdt的脉冲击穿电压
104、功率多大?电容值多少?
A:详见相应规格书
105、器件失效的原因有哪些? 在设计的时候怎样考虑到?
A:击穿  器件失效通常为过应力失效,设计尽量把相应浪涌考虑进去
106、电子设备的保护器件都有哪些?电源,通讯
A:fuse, ptc, tvs, mov, gdt等
107、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相关参数如何选择,以便达到最快的保护速度
A:叠加的启动电压和钳位电压
108、在一个电子产品初始设计中,是不是根据产品的使用环境来考虑保护器件了?
A:是的,室外,室内或者高电磁干扰环境,保护器件的考虑都不一样,
109、哪里可以获取datasheet
A:官网https://www.littelfuse.com/products.aspx
110、5V 到6V之间的 最低电压的TVS是多少呢?
A:5.5
111、交流熔断器可以用在直流电路吗?交直流熔断器有啥区别?
A:不行.
112、Littelfuse浪涌保护设备SPD2系列是应用在电箱和漏电开关并列吗
A:有的串联有的并联
113、加一个PTC就可以保护了?
A:具体看需要什么保护,PPTC可以用于过流和过温保护
114、在通讯接口上添加了防护器件后,对通讯速率是否有影响?
A:我们有高速保护器件低容值,可以免除影响
115、压敏电阻反应时间比TVS慢,在什么设计中适合用压敏电阻,什么设计中适合用TVS?
A:交流端口的输入端用压敏电阻
116、自恢复保险丝什么情况下失效?
A:超过最大电压(V_max)或最大电流(I_max)时
117、目前USB3.0已经比较普及了,Littelfuse有针对它的保护方案没有了?
A:PTC应用很多,spa 还有USB3.1
118、室外 的防雷有哪些方案吗 ?
A:有,SPD模组
119、针对这些浪涌 保护过压保护等等,怎样才能把设计做到最简单?
A:我们一个器件解决所有问题
120、有电磁感应速度传感器芯片么?
A:ReedSWITC
121、外部防雷设计设计案例能否分享?如耐冲击电压6kV, 8/50us, 冲击电流为20kA
A:很容易SPD系列
122、在过流保护器件中,怎么样合理的选择泄放通道了?
A:过流器件和负载共用回路,无法选择泄放通道,过压器件通常并联在被保护电路端口,泄放通道通常靠近端口位置。
123、RS-485在保护上是否需要接地?
A:需要
124、静电 雷击 有没有详细的方案
A:我们有针对于静电与雷击的对应方案,具体可以联系我们技术人员
125、通讯端口失效的防范措施目前有哪些?
A:ESD或PTC进行过压过流防护
126、请问SPD2哪一款浪涌保护器适合应用在智能楼宇电源
A:具体应用请联系我们技术人员,可以从官网寻找对应区域联系人
127、LITTELFUSE温度传感器可应用于哪些产品上?
A:各类产品皆可应用如汽车, 家电, 工业产品等.
128、LITTELFUSE温度传感器跟竞品比,有哪些优势?
A:高精度与定制服务
129、USB3.0的防护器件有推荐的吗?还有共模电感
A:有ESD与PTC进行电压电流保护,我们不提供电感产品
130、需求TVS阵列器件
A:请参考官网 https://www.littelfuse.cn/products/tvs-diode-arrays.aspx
131、一个器件就可以做好各种保护,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底气?不会有异常出现吗?
A:事在人为,设计初期就要尽量考虑到可能的异常工况,从而添加对应防护措施
132、485室外使用,增加光耦来隔离,在加TVS进行防护,接口还是会被击坏,怎么来解决?
A:可能是电路设计不太合理,两级保护就可以
133、对于差分的信号线 如485 音频信号 怎么来选择保护器件了?
A:采用我们的双向TVS
134、usb或IO引脚的浪涌如何防护?
A:SP0402B-ULC-01
135、静电 防雷的有没有型号和防护参数
A:SPA样本
136、Littelfuse的高速保护器件有那些,它的主要参数是什么?
A:浪涌电流能力以及电容,我们的最小电容0.01
137、Littelfuse 推出POWR-BLOK模块式配电器能否应用在智能楼宇供电设备
A:可以
138、室外POE供电设备如何防雷?
A:须在48V加上TVS二极管,SMBJ58CA
139、以太网对100M和千兆网的防护器件,封装比较小的是什么型号?
A:SP2554 sp1004,我们有专门的以太网参考设计,可以下载
140、保护器件有提供电路仿真的模型吗?对应什么软件?
A:有器件PSpice model
141、Littelfuse的保护产品里还有保护模组SPD么,它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制么?
A:可以
142、有个直流供电的设备100V15A,2410的贴片保险丝应该怎么选型
A:881 0456
143、怎么防止设备接地线传进来干扰信号?
A:共模电感,LC滤波,零欧姆电阻的使用有一定的阻隔作用,模拟地与数字地的节点布局优化
144、对于外置天线的BLE和WIFI的RF部分,有可供选择的成套解决方案吗?
A:静电保护器需按照RF频段选择适合的电容值
145、有没有用例说明文件等?
A:有的,可以上力特官网下载
146、PolyZen器件主要应用在哪些电路保护
A:可以用于低压5V或者12V电源侧进行过压过流,ESD,反接保护等
147、EFT快速脉冲防护,电路板不想改型,在接口处保护,有没有模块化产品开选型的?
A:5kp
148、有什么器件可以抑制共模电压?变频器经常引起控制器件失灵
A:共模浪涌可选用MOV或GDT来防护
149、现在的LED电源设计中是否都用模块或者集成化来取代?
A:EMI 滤波器
150、如何安全吸收反复性ESD震击?
A:TVS Array
151、可以提供对称数据线双向保护吗?
A:可以,TVS array, 有很多封装可以选择
152、在选择好保护器件后,摆放位田置不同,会影响保护效果么?
A:电路上的位置会影响效果
153、目前瞬态抑制二极管覆盖的击穿电压范围是多大?
A:3.3----1000
154、Littelfuse的保护器件一般通过了那些方面的认证了?
A:ul IEC
155、雷击时的电磁干扰会影响没直接接线的设备吗
A:若没有电源线或信号线连接, 影响不大
156、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丢失?
A:数据线上的保护器的电容值会影响,还有就是保护器件的漏电,选择漏电越小器件数据失真越小
157、TVS如何判断好坏?
A:外观和短路
158、TVS根据什么条件进行选型?
A:工作电压,保护电压以及浪涌电流
159、5V电源反相保护,推荐什么芯片?
A:SMF SP1003 SP4020,其实只要加颗肖特基二极管
160、针对电气威胁如何提供更加可靠的保护?
A:需要考虑隔离,浪涌, 静电, 开关瞬态冲击等等
161、支持POE供电的设备同时用外部电源和POE供电时还能正常工作吗?
A:PD设备设计时通常会考虑兼容PSE供电和外部供电,通常不影响
162、TVS和瞬态抑制二极管有什么差别
A:一样
163、有缺相保护的器件吗
A:我们GFCI
164、交流电源过压如何保护
A:MOV, GDT可以提供保护
165、在车规产品上有小封装的产品吗?如5A防护要求。
A:440A,SLD8S产品系列可以满足5A load dump要求
166、TVS和气体放电管有什么区别?
A:钳位和开关
167、抑制共模干扰常的保护器件有那些了?
A:共模滤波器
168、网孔式样的电源外壳在以后会不会全面被尺寸小的集成化设计取代?比如外形会像个大芯片
A:可以展望,未来可以,电源就是一个芯片,chip POWER
169、在汽车电子 车联网方面有什么典型应用?
A:汽车过ISO7637, 16750, 10605,力特都有保护产品对应,具体欢迎咨询我们的代理,销售或FAE
170、浪涌保护模块都是氧化锌的吗?有新型元件吗
A:MOV是氧化锌, 也有TVS二极管可以选用
171、如何防止下游电路的过流/短路故障在爆炸性环境中点燃火花?
A:可选用防爆型保险丝
172、可以试用吗
A:可以联系我们代理申请样品
173、我想问下方案比起TI同等产品有哪些优势?另外过了哪些认证?功耗如何?支持哪些协议?是否向下兼容?
A:Littelfuse提供最全面的保护器件产品,具体参数认证等可以官网查看
174、这种电源可否串并联使用
A:fuse可以并联使用,MOV可以串联,具体应用可以联系我们技术人员

网友:
我们有NBIOT透传专用模块,不需要AT指令配置网络,不需要额外MCU,不增加成本,唤醒后直接透传,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好用。支持ONENET和CTWING(LWM2M),或者第3方平台TCP/UDP SOCKET直连。67412329@qq.com,13632950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