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被AD搞疯了

楼主:
请教个问题啊,我用的笔记本(thinkpad T480)装了很多AD的版本,总是一开始还是好好的,怎么用一会就出现问题,比如工程文件打不开,程序死那里,打开原理图文件,只要一拷贝元件程序就死,各种操作都死,刚装的AD20也是,这是啥问题啊,要疯了。话说这个破笔记本也是奇怪,又时候平常操作也会整个死掉了,求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18 19 20都装了,现在重装20都无效了,进去随便操作就死,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

网友A:
为啥装这么多版本呢,我装的17用的挺好的,笔记本配置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装这么多版本呢,我装的17用的挺好的,笔记本配置一般。

因为一会就挂只能换版本啊

网友:
是不是你电脑比较老旧之类的

网友:
非要用那么新,,试一下AD14,AD15,AD16,AD17等等。

估计和系统有关系。

不行就重装系统。

再不行用kicad吧,,开源免费的。。

网友:
真需要用那么高版本吗?那些高大上的功能用得上吗?

网友:
一个是断网或者用防火墙屏蔽网络访问,在就是看看杀毒软件,特别是类似360这样的容易出问题。

AD装多个版本其实不互相影响的,每个安装的程序在注册表和用户文件中会有独立的配置文件。可以做成绿色版(甚至放在移动硬盘里),这样不用安装也可以使用。

网友:
老电脑有问题,最好是往老版本装,而不是换新的

网友:
别疯,,,,

装这么多版本的软件,不如换换操作系统

网友:
我用古老的版本 protel99se,还行

网友:
建议重装下操作系统吧,系统的整洁也是软件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吧,Thinkpad T480 配置跑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没用,就要考虑电脑的配置和系统的问题了,电脑配置应该是没问题的呀,所以还是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B:
我的笔记本也台式机都是一样的现象,两个系统的版本也不一样,这几天我把AD装在固态的C盘上,正常的几天,以为搞定了,刚才发现又和以前一样了,我去。没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也台式机都是一样的现象,两个系统的版本也不一样,这几天我把AD装在固态的C盘上,正常的几天, ...

两个系统都是怎么来的?

什么情况“打开原理图文件,只要一拷贝元件程序就死”?

比较蹊跷了

真不应该有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系统都是怎么来的? 什么情况“打开原理图文件,只要一拷贝元件程序就死”? 比较蹊 ...

而且一个版本只要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重装都没用,我准备重装个系统试试了,感觉也不像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一个版本只要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重装都没用,我准备重装个系统试试了,感觉也不像是系统的问题啊

找个系统装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AD20有正式版出了吗?上次装了下测试版,发现SCH线条有点异样,很变扭,不过启动运行速度好像比AD19要快一点

网友:
你的笔记本不好OVER

网友B:
经过我持续的折腾终于找出问题啦!原来是和打印机自带的一个软件丹青文件管理 冲突了,装这个AD就挂,卸载就ok!真是见鬼啊!!

网友:
或许是你某一次没有安全退出,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可能。

网友:
并不是,就是这个软件冲突了,还好让我找出来了,不然要被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持续的折腾终于找出问题啦!原来是和打印机自带的一个软件丹青文件管理 冲突了,装这个AD就挂,卸载 ...

应该的这个丹青文件管理的问题

软件打架

网友:
AD10用过两年,从没出过什么问题啊,不知道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需要这么高的版本。工作之后用的都是candence

网友:
不用装多个版本,不要乱指定位置

网友:
推荐AD9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