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new component 和 add component name有什么区别

楼主:
如下图所示,请问:protel99se 中

1、new component 和 add component name有什么区别

2、remove component和remove component name 有什么区别

谢谢大家

网友A:
字面意思,new一个就是新建一个就是新的,你要自己绘制一个元件。add就是添加一个元件,添加的元件就可能是早就存在的,别的地方有的,加进来的。其实你要是不了解这些功能,最好的尝试一下。试试点击了是什么情况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new一个就是新建一个就是新的,你要自己绘制一个元件。add就是添加一个元件,添加的元件就可能是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