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布线会不会存在问题?

楼主:
这样的电源布线会不会存在问题?红框处的粗线是LDO的电源输出端。

开始的时候是画成这样的,感觉下边的电阻会小一些,但是怕产生天线效应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A:
看后边的电流多大了,如果大,这样的细线就不好

网友B:
走线为什么那么多毛边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线为什么那么多毛边刺,,,

毛刺是因为中间有一些焊盘,例如上接电阻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后边的电流多大了,如果大,这样的细线就不好

电流不大,粗的100mil细的40mil,因为是精密模拟电路,怕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