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讨论

楼主:
哪位大神的树莓派玩的比较在行,新手想请教些问题???

我们之前做的一款产品MCU是单片机,现在不想用单片机控制,想替换成树莓派3B+做主控制,,但之前用单片机控制时有用到FAN芯片装网口这部分,还用到多个IO口和串口等,那如果现在用树莓派控制的话,网络这部分怎么办??树莓派本来都有以太网端口,是可以直接用这个么,,还有我们想做个底板将树莓派放在上面,但这个应该怎么做,树莓派只有一个40PIN的扩展口,如果这个不够用,还能怎么扩展使用呢??

网友:
还可以试试用micropython开发

网友:
IO口,串口的话直接排针即可,wiringPi可以控制IO。网口的话应该只能通过接树莓派的RJ45,或者通过USB接个USB转以太网芯片之后网络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