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RCD的计算方法

楼主:
伟林电源发布了个帖子《RCD的计算方法(欢迎找茬。有多位大神参与)》,我在那帖41楼说:“在30楼不亦心说“倒不如直接用能量关系计算来的直接清爽”,这一点我完全同意。RCD本来就是为了把漏感储存能量释放掉,直接从漏感储能入手计算可能方便得多。”

不过那帖谈着谈着就远离了RCD的计算。现在我就从漏感储能谈谈RCD的计算。

网友:
反激变压器绕好后,漏感就完全确定了。

首先我们假定电路已经计算完毕,电源电压、连续或者断续工作模式、最大占空比、直流输出电压、匝数比等等均已确定。

漏感储能为功率开关管峰值电流的平方乘以漏感。RCD电路必须在PWM的一个周期内将漏感储能完全释放。

假定反激变换器已经达到稳定工作状态。功率开关管关断时,漏感储能通过二极管D对电容充电。如果电容无穷大,那么电容两端电压不会上升。但实际上电容总是有限值,所以电容两端电压必定上升。在PWM的一个周期内,电阻R必须将电容增加的这些能量完全释放掉。

这个过程,类似于半波整流,不同之处仅在于半波整流电容总是充电到电源峰值,而RCD电路电容充电到多高电压,取决于漏感储能。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电容上电压的变化,类似于半波整流的纹波电压。

漏感储能已知,取定电容量之后电容电压增量就可以计算出来。我们又要求电阻R在PWM一个周期内将漏感储能完全释放,即电阻在电容两端电压最大(峰值)变化到最小(谷值)这段时间内把漏感储能释放掉。两个方程联立,即可计算出电容两端电压的峰值和谷值。如果峰值叠加在电源电压加反射电压上之后太大(超过功率开关管降额使用的允许值),那就要减小纹波,即选用更大的电容。如果电阻值不能在一个PWM周期内将漏感储能完全释放,那就要减小电阻。

网友:
归根结底,漏感大小是最重要的。所以变压器绕制时总要尽量减小漏感,例如采用夹层绕法(三明治绕法)等等。

网友:
关于反激变换器RCD计算,以上是一点浅见,请PowerAnts、伟林电源、不亦心以及其他各位各抒己见,多多找茬。

网友:
同意,

不过实际调试的时候会发现,这种把漏感能量全转移到RCD消耗的计算方式误差太大,

但这种计算结果可以保证不炸机,然后再根据实际波形来调整参数,

漏感的能量有别的消耗途径,好像不太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