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MSP430串口波特率的技巧

楼主:
给定一个BRCLK时钟源,波特率用来决定需要分频的因子N:
              N = fBRCLK/Baudrate
分频因子N通常是非整数值,因此至少一个分频器和一个调制阶段用来尽可能的接近N。
如果N等于或大于16,可以设置UCOS16选择oversampling baud Rate模式
注:Round():指四舍五入。
Low-Frequency Baud Rate Mode Setting
 在low-frequency mode,整数部分的因子可以由预分频实现:
                 UCBRx = INT(N)
 小数部分的因子可以用下列标称公式通过调制器实现:
       UCBRSx = round( ( N – INT(N) ) × 8 )
 增加或减少UCBRSx一个计数设置,对于任何给定的位可能得到一个较低的最高比特误码率。如果确定是这样的情况UCBRSx设置的每一位必须执行一个精确的错误计算。

    例1:1048576Hz频率下驱动以115200波特率异步通讯
    ACLK = REFO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32 x ACLK = 1048576Hz。
    N = fBRCLK/Baudrate  = 1048576/115200 = ~9.10
    UCBRx = INT(N) = INT(9.10) = 9
    UCBRSx = round( ( N – INT(N) )×8 )
            = round( ( 9.10 – 9) × 8 )=round(0.8 )=1
    UCA0CTL1 |= UCSSEL_2;// 选SMCLK为时钟
    UCAxBR0 = 9;
    UCAxBR1 = 0;
    UCAxMCTL = 0x02;//7-4:UCBRFx,3-1:UCBRSx,0:UCOS16
    UCBRSx 为寄存器UCAxMCTL的1-3位,所以写入0x02(00000010)

    例2:32768Hz频率下驱动以2400波特率异步通ACLK = REFO = ~32768Hz, MCLK = SMCLK = DCO ~1.045MHz
    N = fBRCLK/Baudrate  = 32768/2400 = ~13.65
    UCBRx = INT(N) = INT(13.65) = 13
    UCBRSx = round( ( N – INT(N) )×8 )
            = round( ( 13.65 – 13) × 8 )=round(5.2)=5
    UCA0CTL1 |= UCSSEL_1;                   // 选ACLK为时钟
    UCAxBR0 = 13;UCAxBR1 = 0 ;
    UCAxMCTL = 0x0A;//7-4:UCBRFx,3-1:UCBRSx,0:UCOS16
    UCBRSx为寄存器UCAxMCTL的1-3位,所以写入0x0A(00001010)

Oversampling Baud Rate Mode Setting
在oversampling mode 与分频器设置如下:
            UCBRx = INT(N/16)
第一个调制阶段设置如下:
    UCBRFx = round( ( (N/16) – INT(N/16) ) × 16 )
当要求更精确时,UCBRSx也可以被设置成0-7。
例1:1048576Hz频率下驱动以9600波特率异步通讯
      UCBRx = INT(N/16)=INT(fBRCLK/Baudrate/16)
   UCBRx = INT(1048576Hz/(16*9600)) = INT(~6.8)
   UCBRFx = round( ( (N/16) – INT(N/16) ) × 16 )
          = round( (   6.8 – 6 ) × 16 )=13
  UCAxCTL1 |= UCSSEL_2; // 选SMCLK为时钟
  UCAxBR0 = 6;          // 1MHz 9600
  UCAxBR1 = 0;          // 1MHz 9600
  UCAxMCTL = 0xD1;      //7-4:UCBRFx,3-1:UCBRSx,0:UCOS16
  UCBRFx 为寄存器UCAxMCTL的4-7位,UCOS16为0位,所以写入0xD1(11010001)
     具体的寄存器值设置在MSP430F5438 User's Guid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