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report机制分析

楼主:
ZIGBEE提供了report机制(现在只学习了send, receive还没学习)

主要目的是实现attribute属性的report功能,即提供了一种服务端和客户端数据同步的机制

以EMBER的HasampleLightSoc来具体看看report的实现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1、设置report参数

void emberAfMainInitCallback(void)
{
  EmberAfPluginReportingEntry reportingEntry;
  reportingEntry.direction = EMBER_ZCL_REPORTING_DIRECTION_REPORTED;    // 设置report方向为send
  reportingEntry.endpoint = emberAfPrimaryEndpoint();            // 设置端点
  reportingEntry.clusterId = ZCL_ON_OFF_CLUSTER_ID;             // 设置簇ID
  reportingEntry.attributeId = ZCL_ON_OFF_ATTRIBUTE_ID;          // 设置属性ID
  reportingEntry.mask = CLUSTER_MASK_SERVER;                  // 设置簇掩码(确定是服务端还是客户端)
  reportingEntry.manufacturerCode = EMBER_AF_NULL_MANUFACTURER_CODE;  // 设置厂商ID
  reportingEntry.data.reported.minInterval = MIN_INTERVAL_S;       // 设置最小数据发送周期
  reportingEntry.data.reported.maxInterval = MAX_INTERVAL_S;       // 设置最大数据发送周期
  reportingEntry.data.reported.reportableChange = 0; // unused
  emberAfPluginReportingConfigureReportedAttribute(&reportingEntry);
}

2、report参数解析和配置过程

EmberAfStatus emberAfPluginReportingConfigureReportedAttribute(const EmberAfPluginReportingEntry* newEntry)
{
  EmberAfAttributeMetadata *metadata;
  EmberAfPluginReportingEntry entry;
  EmberAfStatus status;
  uint8_t i, index = NULL_INDEX;
  bool initialize = true;

  // Verify that we support the attribute and that the data type matches. 根据参数寻找匹配的属性,并且返回指向改属性的地址
  metadata = emberAfLocateAttributeMetadata(newEntry->endpoint,
                                            newEntry->clusterId,
                                            newEntry->attributeId,
                                            newEntry->mask,
                                            newEntry->manufacturerCode);
  if (metadata == NULL) {
    return EMBER_ZCL_STATUS_UNSUPPORTED_ATTRIBUTE;
  }

  // Verify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intervals make sense. 核对report周期最大值,最小值确定是否在范围内
  if (newEntry->data.reported.maxInterval != 0
      && (newEntry->data.reported.maxInterval
          < newEntry->data.reported.minInterval)) {
    return EMBER_ZCL_STATUS_INVALID_VALUE;
  }

  // Check the table for an entry that matches this request and also watch for
  // empty slots along the way.  If a report exists, it will be overwritten
  // with the new configuration.  Otherwise, a new entry will be created and
  // initialized.   确定reportingTable是否有和需要配置的参数一样的,如果有在后面会更新report周期等参数,如果没有添加一个新的entry
  for (i = 0; i < EMBER_AF_PLUGIN_REPORTING_TABLE_SIZE; i++) {
    emAfPluginReportingGetEntry(i, &entry);
    if (entry.direction == EMBER_ZCL_REPORTING_DIRECTION_REPORTED
        && entry.endpoint == newEntry->endpoint
        && entry.clusterId == newEntry->clusterId
        && entry.attributeId == newEntry->attributeId
        && entry.mask == newEntry->mask
        && entry.manufacturerCode == newEntry->manufacturerCode) {
      initialize = false;
      index = i;
      break;
    } else if (entry.endpoint == EMBER_AF_PLUGIN_REPORTING_UNUSED_ENDPOINT_ID
               && index == NULL_INDEX) {
      index = i;
    }
  }

  // If the maximum reporting interval is 0xFFFF, the device shall not issue
  // reports for the attribute and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at
  // attribute need not be maintained.   如果maxInterval = 0xFFFF,删除该report配置
  if (newEntry->data.reported.maxInterval == 0xFFFF) {
    if (!initialize) {
      removeConfigurationAndScheduleTick(index);
    }
    return EMBER_ZCL_STATUS_SUCCESS;
  }

  if (index == NULL_INDEX) {
    return EMBER_ZCL_STATUS_INSUFFICIENT_SPACE;
  } else if (initialize) {
    entry.direction = EMBER_ZCL_REPORTING_DIRECTION_REPORTED;
    entry.endpoint = newEntry->endpoint;
    entry.clusterId = newEntry->clusterId;
    entry.attributeId = newEntry->attributeId;
    entry.mask = newEntry->mask;
    entry.manufacturerCode = newEntry->manufacturerCode;
    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ndex].lastReportTimeMs = halCommonGetInt32uMillisecondTick();
    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ndex].lastReportValue = 0;
  }

  // For new or updated entries, set the intervals and reportable change.
  // Updated entries will retain all other settings configured previously.   不论是新的entry还是更新旧的entry,report周期等参数需要被更新
  entry.data.reported.minInterval = newEntry->data.reported.minInterval;
  entry.data.reported.maxInterval = newEntry->data.reported.maxInterval;
  entry.data.reported.reportableChange = newEntry->data.reported.reportableChange;

  // Give the application a chance to review the configuration that we have
  // been building up.  If the application rejects it, we just do not save the
  // record.  If we were supposed to add a new configuration, it will not be
  // created.  If we were supposed to update an existing configuration, we will
  // keep the old one and just discard any changes.  So, in either case, life
  // continues unchanged if the application rejects the configuration.     给应用层传递配置信息,如果应用层拒绝,配置不生效,否则配置成功,开启report功能
  status = emberAfPluginReportingConfiguredCallback(&entry);
  if (status == EMBER_ZCL_STATUS_SUCCESS) {
    emAfPluginReportingSetEntry(index, &entry);
    scheduleTick();
  }
  return status;
}

3、report参数设置完毕后,根据当前时间,设置的发送周期,来确定emberAfPluginReportingTickEventControl事件什么时候被激活,进而进行report的发送。

static void scheduleTick(void)
{
  uint32_t delayMs = MAX_INT32U_VALUE;
  uint8_t i;
  for (i = 0; i < EMBER_AF_PLUGIN_REPORTING_TABLE_SIZE; i++) {
    EmberAfPluginReportingEntry entry;
    emAfPluginReportingGetEntry(i, &entry);
    if (entry.endpoint != EMBER_AF_PLUGIN_REPORTING_UNUSED_ENDPOINT_ID
        && entry.direction == EMBER_ZCL_REPORTING_DIRECTION_REPORTED) {
      uint32_t minIntervalMs = (entry.data.reported.minInterval
                                * MILLISECOND_TICKS_PER_SECOND);
      uint32_t maxIntervalMs = (entry.data.reported.maxInterval
                                * MILLISECOND_TICKS_PER_SECOND);
      uint32_t elapsedMs = elapsedTimeInt32u(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lastReportTimeMs,
                                           halCommonGetInt32uMillisecondTick());
      uint32_t remainingMs = MAX_INT32U_VALUE;
      if (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reportableChange) {   // 如果attribute有变化,并且两次report时间大于minInterval,则report,否则延时等待相应时间
        remainingMs = (minIntervalMs < elapsedMs
                       ? 0
                       : minIntervalMs - elapsedMs);
      } else if (maxIntervalMs) {                               // 如果attribute没变化,并且两次report时间大于maxInterval,则report,否则延时等待相应时间
        remainingMs = (maxIntervalMs < elapsedMs
                       ? 0
                       : maxIntervalMs - elapsedMs);
      }
      if (remainingMs < delayMs) {         // 寻找所有reportint table里面的延时时间中最短的一个,然后设置emberAfPluginReportingTickEventControl事件
        delayMs = remainingMs;
      }
    }
  }
  if (delayMs != MAX_INT32U_VALUE) {
    emberAfDebugPrintln("sched report event for: 0x%4x", delayMs);
    emberAfEventControlSetDelayMS(&emberAfPluginReportingTickEventControl,
                                  delayMs);
  } else {
    emberAfDebugPrintln("deactivate report event");
    emberEventControlSetInactive(emberAfPluginReportingTickEventControl);
  }
}

4、当设置了emberAfPluginReportingTickEventControl事件后,emberAfPluginReportingTickEventHandler会相应的被执行

// EmberEventData structs used to populate the EmberEventData table
#define EMBER_AF_GENERATED_EVENTS   \
  { &emberAfIdentifyClusterServerTickCallbackControl1, emberAfIdentifyClusterServerTickCallbackWrapperFunction1 }, \
  { &emberAfPluginConcentratorUpdateEventControl, emberAfPluginConcentratorUpdateEventHandler }, \
  { &emberAfPluginEzmodeCommissioningStateEventControl, emberAfPluginEzmodeCommissioningStateEventHandler }, \
  { &emberAfPluginFormAndJoinCleanupEventControl, emberAfPluginFormAndJoinCleanupEventHandler }, \
  { &emberAfPluginIdentifyFeedbackProvideFeedbackEventControl, emberAfPluginIdentifyFeedbackProvideFeedbackEventHandler }, \
  { &emberAfPluginNetworkFindTickEventControl, emberAfPluginNetworkFindTickEventHandler }, \
  { &emberAfPluginReportingTickEventControl, emberAfPluginReportingTickEventHandler }, \     // 事件和相应处理函数关联表
  { &buttonEventControl, buttonEventHandler }, \

void emberAfPluginReportingTickEventHandler(void)
{
  EmberApsFrame *apsFrame = NULL;
  EmberAfStatus status;
  EmberAfAttributeType dataType;
  uint16_t manufacturerCode;
  uint8_t readData[READ_DATA_SIZE];
  uint8_t i, dataSize;
  bool clientToServer;
  EmberBindingTableEntry bindingEntry;
  uint8_t index, reportSize = 0, currentPayloadMaxLength = 0, smallestPayloadMaxLength;

  for (i = 0; i < EMBER_AF_PLUGIN_REPORTING_TABLE_SIZE; i++) {
    EmberAfPluginReportingEntry entry;
    uint32_t elapsedMs;
    emAfPluginReportingGetEntry(i, &entry);
    // We will only send reports for active reported attributes and only if a
    // reportable change has occurred and the minimum interval has elapsed or
    // if the maximum interval is set and has elapsed.    判断当前report条件是否满足(主要是时间),如果不满足继续寻找,直到找到符合的
    elapsedMs = elapsedTimeInt32u(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lastReportTimeMs,
                                  halCommonGetInt32uMillisecondTick());
    if (entry.endpoint == EMBER_AF_PLUGIN_REPORTING_UNUSED_ENDPOINT_ID
        || entry.direction != EMBER_ZCL_REPORTING_DIRECTION_REPORTED
        || (elapsedMs
            < entry.data.reported.minInterval * MILLISECOND_TICKS_PER_SECOND)
        || (!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reportableChange
            && (entry.data.reported.maxInterval == 0
                || (elapsedMs
                    < (entry.data.reported.maxInterval
                       * MILLISECOND_TICKS_PER_SECOND))))) {
      continue;
    }

    status = emAfReadAttribute(entry.endpoint,            //读出attribute属性
                               entry.clusterId,
                               entry.attributeId,
                               entry.mask,
                               entry.manufacturerCode,
                               (uint8_t *)&readData,
                               READ_DATA_SIZE,
                               &dataType);
    if (status != EMBER_ZCL_STATUS_SUCCESS) {
      emberAfReportingPrintln("ERR: reading cluster 0x%2x attribute 0x%2x: 0x%x",
                              entry.clusterId,
                              entry.attributeId,
                              status);
      continue;
    }

    // find size of current report 计算reportSize = 簇ID长度+datetype长度+data长度
    dataSize = (emberAfIsThisDataTypeAStringType(dataType)
                  ? emberAfStringLength(readData) + 1
                  : emberAfGetDataSize(dataType));
    reportSize = sizeof(entry.attributeId) + sizeof(dataType) + dataSize;

    // If we have already started a report for a different attribute or
    // destination, or if the current entry is too big for current report, send it and create a new one.
    if (apsFrame != NULL &&
        (!(entry.endpoint == apsFrame->sourceEndpoint
            && entry.clusterId == apsFrame->clusterId
            && emberAfClusterIsClient(&entry) == clientToServer
            && entry.manufacturerCode == manufacturerCode) ||
        (appResponseLength + reportSize > smallestPayloadMaxLength))) {
      if (appResponseLength + reportSize > smallestPayloadMaxLength) {
        emberAfReportingPrintln("Reporting Entry Full - creating new report");
      }
      conditionallySendReport(apsFrame->sourceEndpoint, apsFrame->clusterId);
      apsFrame = NULL;
    }

    // If we haven't made the message header, make it.
    if (apsFrame == NULL) {
      apsFrame = emberAfGetCommandApsFrame();
      clientToServer = emberAfClusterIsClient(&entry);
      // The manufacturer-specfic version of the fill API only creates a
      // manufacturer-specfic command if the manufacturer code is set.  For
      // non-manufacturer-specfic reports, the manufacturer code is unset, so
      // we can get away with using this API for both cases.  填充zcl cammand,数据填充完成后,既可以开始发送
      emberAfFillExternalManufacturerSpecificBuffer((clientToServer
                                                     ? (ZCL_GLOBAL_COMMAND
                                                        | ZCL_FRAME_CONTROL_CLIENT_TO_SERVER
                                                        | EMBER_AF_DEFAULT_RESPONSE_POLICY_REQUESTS)
                                                     : (ZCL_GLOBAL_COMMAND
                                                        | ZCL_FRAME_CONTROL_SERVER_TO_CLIENT
                                                        | EMBER_AF_DEFAULT_RESPONSE_POLICY_REQUESTS)),
                                                    entry.clusterId,
                                                    entry.manufacturerCode,
                                                    ZCL_REPORT_ATTRIBUTES_COMMAND_ID,
                                                    "");
      apsFrame->sourceEndpoint = entry.endpoint;
      apsFrame->options = EMBER_AF_DEFAULT_APS_OPTIONS;
      manufacturerCode = entry.manufacturerCode;

      // EMAPPFWKV2-1327: Reporting plugin does not account for reporting too many attributes
      //                  in the same ZCL:ReportAttributes message

      // find smallest maximum payload that the destination can receive for this cluster and source endpoint
      smallestPayloadMaxLength = MAX_INT8U_VALUE;
      for (index = 0; index < EMBER_BINDING_TABLE_SIZE; index++) {
        status = (EmberAfStatus)emberGetBinding(index, &bindingEntry);
        if (status == (EmberAfStatus)EMBER_SUCCESS && bindingEntry.local == entry.endpoint && bindingEntry.clusterId == entry.clusterId) {
          currentPayloadMaxLength = emberAfMaximumApsPayloadLength(bindingEntry.type, bindingEntry.networkIndex, apsFrame);
          if (currentPayloadMaxLength < smallestPayloadMaxLength) {
            smallestPayloadMaxLength = currentPayloadMaxLength;
          }
        }
      }

    }

    // Payload is [attribute id:2] [type:1] [data:N].
    emberAfPutInt16uInResp(entry.attributeId);
    emberAfPutInt8uInResp(dataType);

#if (BIGENDIAN_CPU)
    if (isThisDataTypeSentLittleEndianOTA(dataType)) {
      uint8_t i;
      for (i = 0; i < dataSize; i++) {
        emberAfPutInt8uInResp(readData[dataSize - i - 1]);
      }
    } else {
      emberAfPutBlockInResp(readData, dataSize);
    }
#else
    emberAfPutBlockInResp(readData, dataSize);
#endif

    // Store the last reported time and value so that we can track intervals
    // and changes.  We only track changes for data types that are small enough
    // for us to compare.   记录上次report的时间和值,方便下次进行计算
    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reportableChange = false;
    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lastReportTimeMs = halCommonGetInt32uMillisecondTick();
    if (dataSize <= sizeof(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lastReportValue)) {
      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lastReportValue = 0;
#if (BIGENDIAN_CPU)
      MEMMOVE(((uint8_t *)&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lastReportValue
               + sizeof(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lastReportValue)
               - dataSize),
              readData,
              dataSize);
#else
      MEMMOVE(&emAfPluginReportVolatileData[i].lastReportValue, readData, dataSize);
#endif
    }
  }

  if (apsFrame != NULL) {      // 数据发送
    conditionallySendReport(apsFrame->sourceEndpoint, apsFrame->clusterId);
  }
  scheduleTick();              // 计算下一次report时间,并且设置相应的事件,如此就可以周而复始的report数据了
}

总结:

使用report功能,只需要简单的如第一步配置相关的参数既可以了。

配置过程中注意几点:

1、配置的簇,属性,端点,厂家,掩码等参数一定要和现有的属性的相关信息一致,否则系统找不到需要发送的数据内容

2、report的最小周期和最大周期按照用户需求定制。

3、配置的过程,需要在用户需要的地方被正确的调用,例如我这里是在emberAfMainInitCallback处调用,则一上电便开启了report功能

只要相应的绑定表里面有内容,则就直接发送相应的数据到对应的绑定设备。

以上仅供自己学习使用,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消灭0回复, 专业提供湿度卡,干燥剂。。。

网友:
SMT  PCB 防潮方案供应商,专业提供无卤无钴湿度卡,干燥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