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boot mode / boot loader /上电顺序 /在线升级等问题的总结

楼主:
使用器件 ti dsp c2000 2837x

1、dsp的上电过程和boot mode以及boot loader

1)dsp的上电顺序,

对于双核系统而言 , 他的上电启动顺序如下所示:

系统复位或者重新上电之后:

cpu2系统重新上电之后,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cpu1系统会自动跳转到地址0x3fffc0中获取复位向量,福为向量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系统自动跳转到0X3F8000地址上,开始执行boot ROM 段中存储的boot loader代码段;

对于cpu1而言,cpu1的boot ROM段中的boot loader程序首先会从TI - OTP内存段中获取设备的配置自,并配置好器件。

完成之后,boot loader 开始执行DCSM 和OTP JTAGLOCK流程:DCSM流程:1)读取OTP中的Zx_poinyer;2)解码指针值;3)度去除TI-OTP中的SECDC;4)读取Zx BOOT模式;5)读取ZX DCSM模块

完成之后,boot loader检测FUSEERR寄存器中是否存在错误标志位,并采取错误处理机制

之后初始化RAM和内存端的ECC/PARITY

完成之后cpu1将引导CPU2系统跳出复位操作,之后便不管cpu2的运行状态

之后CPU1系统的boot loader将会根据外部的GPIO 和XRST(一般链接下载器才会有) 来确定程序的启动方式是从flash启动还是ram启动,或者是在XRST为低的情况下,更具PIE向量表(地址为0xd00)的第一个32位的值来确定启动方式(一般是链接了下载器的情况);

确定完之后,CPU1的boot loader代码段会将各种信息都更新到指定的RAM段中,以便于CPU1的程序去读取这些状态字。

此时按照启动方式开始跳转程序,如果是flash启动则将程序指针跳转到0x80000(flash的其实地址),如果是ram启动则将程序指针跳转到0x00000(ram段的起始地址),同时结束boot loader并进入CPU1的主程序。

如果此时的启动方式是外设启动,那么boot loader则会等待外部程序按照一定的格式将程序加载到ram中,程序代码传输完成之后,跳转到运行指针开始运行程序代码段。

此时cpu1的boot loader 完成使命,已退出,并开始执行CPU1中的用户程序。

此时的CPU2系统知识退出了复位状态,任然在等待启动模式确定,需要cpu1的用户程序来引导cpu2的引导,如果是cpu2也要从flash启动,则通过ipc command即可触发,但是如果cpu2也需要从外设启动,那么需要cpu1的应用首先设置好外设的引脚,之后在触发cpu2开始接受程序。

关于链接下载器的xrst为低是的系统启动过程参考手册

关于外设启动的代码输入格式也可以参考手册

//--------------------------------------------------------------------------------------------

2、实现在线升级的个些方案 :

次方案是用 : 升级代码 + 用户应用程序的方式来实现

升级代码的用途是下载到DSP中上电就开始运行的代码段,主要功能是上电之后首先监测是否有升级指令发出,如果有则进入升级流程,如果没有则通过(LB )的跳转指令跳转到指定的程序运行其实处。

假设 : 将用户应用程序的其实地址定义为0XC0000;当监测到需要升级的指令,则升级代码通过外设将上位机输送过来的代码通过DSP的flash API写入到以0XC0000为起始地址的FLASH sector中,当所有的数据全部书写完成之后,通过跳转指令,将程序指针跳转到0XC0000上,便开始执行用户程序。

数据格式 : 上位机输送给升级代码的格式就是bin文件当中的内容,dsp将.out文件转化为bin文件,然后dsp接受到这个文件直接写入到flash中就可以,原因是 :将同一个程序的.out文件下载到dsp中,然后通过uniflsh去查看内部代码段的内容和bin文件的内容是一样的。

至于为什么bin文件和.out文件的格式和datasheet上的数据流内容不一样,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请问,在使用下载器RAM debug 下载程序后,程序会一直重复跑吗?还是跑完就截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