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收不到蓝牙主模块发送的数据

楼主:
我现在CC2541开发板和蓝牙主模块连接上了。

CC2541开发板往蓝牙主模块发送数据,蓝牙主模块可以收到。

可是蓝牙主模块往CC2541发送数据,CC2541收不到。

蓝牙主模块通过外部中断按一下按键,发一次数据。

代码如下:

CC2541接收代码如下:

仿真根本到不了断点那个地方。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A:
需要多延时一点时间
采用单步调试,看看缓冲区的数据跟主机发的是否一致,确定问题发生哪里才能判断,在串口输出之前打个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延时一点时间 采用单步调试,看看缓冲区的数据跟主机发的是否一致,确定问题发生哪里才能判断,在串 ...

谢谢!我不知道接收缓冲区的变量是哪个。

网友:
我用手机上的lightblue发数据CC2541开发板可以收到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