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和直流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
12V的开关电源为输入,电路板上有12V转5V,5V转3.3V。现在电路板上要加一个功能,USB转串口,如图电路图。USB接口的VBUS也是5V,请问一下我在电路上需要做什么处理?直接把VBUS和5V连接起来?PS:USB口不做供电使用。

网友:
VBUS和5V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A:
USB的电源端如果不做供电用就千万别与你的5V电源直连,保持悬空即可,否则一旦USB接口的5V与你的5V间存在足够电压差,可能会导致问题。此时,USB串口桥芯片的5V电源接你的5V。使用你的5V供电而非USB供电,在连接USB电缆前务必先上电你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的电源端如果不做供电用就千万别与你的5V电源直连,保持悬空即可,否则一旦USB接口的5V与你的5V间存在足 ...

先接USB电缆,再上电系统的话,是不是会烧坏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接USB电缆,再上电系统的话,是不是会烧坏USB转串口芯片?

如果存在电源电位差,跟你的上电次序就无关,损坏风险是电源而非串口桥片。

网友C:
最好在vbus和+5v之间串个0欧姆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存在电源电位差,跟你的上电次序就无关,损坏风险是电源而非串口桥片。

USB线缆与电路板相连的信号:D+,D-,GND。

先接USB系统,再接上电系统的话,这样会不会出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线缆与电路板相连的信号:D+,D-,GND。 先接USB系统,再接上电系统的话,这样会不会出啥问题?

都说了,跟上电次序无关。短接电源之间的电压差异能用上电次序解决么?先想明白足够的电压差会导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vbus和+5v之间串个0欧姆电阻。

串接0欧姆的跨接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跟上电次序无关。短接电源之间的电压差异能用上电次序解决么?先想明白足够的电压差会导致什么。 ...

好的,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SB线缆与电路板相连的信号:D+,D-,GND。 先接USB系统,再接上电系统的话,这样会不会出啥问题?

经常这样用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这样用  没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大多数usb桥接芯片都有self powered配置. cp2102也不例外.

你贴的图是datasheet首页吧, buspowred的配置.

第20页有两种配置, 你用没有分压电阻的即可.

也就是芯片vbus跟regin断开, 5v电源接regin, 滤波电容也接在此网络, vbus单独接vbus.

regin是内部ldo生成3v3用的, 而vbus引脚输入只是检测电压用. 吸取电流可以忽略.

分压的是适用于vdd和resin可能掉电的情况下, 保证vbus的电气特性不超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vbus和+5v之间串个0欧姆电阻。

同问,串接0欧姆的跨接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串接0欧姆的跨接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平衡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串接0欧姆的跨接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缓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