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保护电路分析!

楼主:
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当SW和地短路时,这部分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贴的图中地在哪里,

贴个图还要上面抹去一部分,,,

网友:
流经R14的电流足够大时,Q7基极电位就会低到使Q7导通,进而Q8导通,从而使Q5栅极电位上升,Q5的导通程度就会下降直至截止切断电源。而Q8导通后,会持续使Q7导通,构成自锁。此时除非掉电重启或者Q6导通强制Q7基极电位上升进入截止态,否则该电路会持续切断电源。不过该自锁电路有个问题,一旦进入限流后Q6持续饱和,那样的话,限流电路就不会工作了,所以该电路的可靠性要考察Q6和Q5的控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