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库有这种封装的吗 是不是要自己画?

楼主:
如果要画的话 ,能提供下焊盘的尺寸大小吗

我AD18只有这种封装

我AD18只有这种封装

网友:
贴片电阻、电容、二极管的封装啊,,

要给出封装类型,比如0402、0603、0805、1206等等

软件应该自带的有,都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
标准封装软件自带了,非标准的需要在网上找,或者自己画一个。

网友:
自己画,没有十全十美的封装,每个都尽量自己画,这才是自己的板子

网友:
标准封装都有严格的尺寸规范     随意的就需要自己定  不过自己定的符合自己的设计  整体布局就很完美

网友:
尺寸的话,你要用什么元件就网上查一下对应的型号,或者去卖家那里要一下尺寸,或者去官网找对应的datasheet查看封装尺寸,实在不行还可以拿到实际的元件后量一下

网友:
是不是库路径没添加进来啊?添加一下,应该会有

网友:
电阻厂家都会有,网上就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