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设计个延时电路

楼主:
1.需要一个延时电路,让强电接通后能有一个短暂延时再输出。

有外部5V供电,有强电的输入线和输出线,当输入线有强电输入后,延时0.2至0.5秒(大概是这个延时时间吧)左右,把强电送到输出线。

电路越简单越好,谢谢大神

网友A:
你的“强电”,是交流还是直流?电压多高?“输出线”上负载多大?或者说输出线上最大可能需要多大电流?

交流还是直流,高电压和较低电压,不同的电流,电路和使用元器件显然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强电”,是交流还是直流?电压多高?“输出线”上负载多大?或者说输出线上最大 ...

交流的,2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强电”,是交流还是直流?电压多高?“输出线”上负载多大?或者说输出线上最大 ...

仔细想了一下,还是需要交流220V的控制,输出线所带负载不会太大,就是一般的灯,应该最多在几百W吧

网友A:
输入为220V交流,这一点明确了。输出侧可能需要多大电流呢?

另外,你的“外部5V供电”与输入的220V交流两根线没有公共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想了一下,还是需要交流220V的控制,输出线所带负载不会太大,就是一般的灯,应该最多在几百W吧

4楼曾说“可以控制继电器”,后来又编辑修改了。

如果允许使用继电器,那么你完全可以用延时继电器,市场上有售,延时时间可以调节。百度一下应该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为220V交流,这一点明确了。输出侧可能需要多大电流呢? 另外,你的“外部5V供电”与输 ...

1,输出线电流5A之内,

2,外部5V供电是同一条线上的220V变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楼曾说“可以控制继电器”,后来又编辑修改了。 如果允许使用继电器,那么你完全可以用延 ...

原来我是用的延时继电器,但在我整个电器里继电器太多了,想省掉继电器,直接设计在电路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是用的延时继电器,但在我整个电器里继电器太多了,想省掉继电器,直接设计在电路里

“想省掉继电器”

实际上是把延时继电器内部电路搬到你的电路板上,然后用电子器件代替一个普通继电器。

这样的方法,成本可能比一个延时继电器要高。体积倒是可能小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是用的延时继电器,但在我整个电器里继电器太多了,想省掉继电器,直接设计在电路里

用电子器件代替继电器触点,直流情况稍容易,交流比较麻烦,因为通常的双极型三极管、MOS管等都是在直流情况下工作的。要控制交流,必须用两支MOS管反向串联,或者用一个整流桥,两交流对角线控制交流,直流对角线接控制管。用整流桥的方法,管压降太大。两支MOS管反串联的方法,成本比较高。

网友C:
可以用220V电压检测电路和开关元件实现。检测可以用光耦,开关元件用继电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等,需要根据负载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子器件代替继电器触点,直流情况稍容易,交流比较麻烦,因为通常的双极型三极管、MOS管等都是在直流 ...

谢谢大神,我是个外行,我想要研发一个通过WIFI控制照明的设备,还要有APP的开发,网上很多这种设备,但我设想的设备功能与它们不太一样,技术上难度应该不是很大,但我不专业,也不知道该去哪找,找懂什么技术的人,能给我点意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220V电压检测电路和开关元件实现。检测可以用光耦,开关元件用继电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等 ...

谢谢大神,我是个外行,我想要研发一个通过WIFI控制照明的设备,还要有APP的开发,网上很多这种设备,但我设想的设备功能与它们不太一样,技术上难度应该不是很大,但我不专业,也不知道该去哪找,找懂什么技术的人,能给我点意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我是个外行,我想要研发一个通过WIFI控制照明的设备,还要有APP的开发,网上很多这种设备,但 ...

这种事不专业没法做,找合适的公司合作吧。京东、小米、百度、阿里都有开放接口,消费类产品的话可以考虑他们的平台,但依然需要足够专业的人士去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不专业没法做,找合适的公司合作吧。京东、小米、百度、阿里都有开放接口,消费类产品的话可以考虑 ...

阿里云我看过,但是找不到专业的人啊,也不知道该去哪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里云我看过,但是找不到专业的人啊,也不知道该去哪找

不必知道,也无需知道,出够银两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必知道,也无需知道,出够银两即可。

要出多少才算够啊,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出多少才算够啊,不懂啊

总投入要看你期望实现的销售规模、目标市场等等,这就不是技术方面的知识了,需要企业运作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不懂可别瞎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我是个外行,我想要研发一个通过WIFI控制照明的设备,还要有APP的开发,网上很多这种设备,但 ...

“我想要研发一个通过WIFI控制照明的设备,还要有APP的开发”

这可就不是“.需要一个延时电路,让强电接通后能有一个短暂延时再输出”的问题了。220V电源延时输出,比较简单,通过WIFI控制照明,那就复杂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研发一个通过WIFI控制照明的设备,还要有APP的开发” 这可就不是“.需要一个 ...

是啊,延时电路在我整个产品设计上就是解决上电时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