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TI 15.4-Stack支持470M频段

楼主:
TI 15.4-Stack 是 IEEE 802.15.4e/g 射频通信堆栈。它是 SimpleLink CC13xx/CC26x2 软件开发套件 (SDK) 的主要部分,可以针对低于 1GHz 应用或 2.4GHz 应用为星形拓扑网络提供支持。TI 15.4-Stack 运行于 TI 的 SimpleLink 微控制器 (MCU) 系列器件之上。低于 1GHz 实施方案具有多种重要优点,例如,在 FCC 频带中实现更远的距离,以及采用跳频更好地防止带内干扰。

中国AMR使用470-510频段, 然而,默认状态下15.4-Stack只支持433M频段,并且只能支持7个频点(频道间隔200Khz),以及50kbps GFSK模式及5Kbps的长距离两种模式。 需要怎样修改才能支持到470-510M频段呢?

如下是修改至470M频段的方法,请先通过TI学院了解15.4-Stack的相关概念,

软件

  • Code Composer Studio v7.4 或更高版本
  • SimpleLink CC13x0 SDK 2.30 or later
  • Tera term 或任何其他等效的终端程序

硬件

  • 2块420-510M频段 LAUNCHXL-CC1350-4
  • 2 根 USB 线缆
  • 2条470M 外接天线

步骤:

1. 如下图,将LAUNCHXL-CC1350-4上的C15移到C69上以使用SMA 连接头,来连接外置470M天线。CC1350-4的板载天线是868M频段,因此,此处使用SMA+外置天线。

2. 使用CCS导入测试工程

3. 修改mac_pib.h【Sensor及Collector两个工程共用这个文件,只需修改一次】,该文件包含在SDK的如下位置:

C:\ti\simplelink_cc13x0_sdk_2_30_00_20\source\ti\ti154stack\high_level

将如下红框中的默认433300修改为470300,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例如:如果是495M,则修改为495300。

4. 重新编译,烧录。

5. 经测试470M功能与433M功能完全一致。另外, 如下是使用频谱仪测试CC1350-4运行15.4-Stack的collector例程,在默认的433M与修改后的470M下的行为对比及性能。

图:433M起始扫频以确定工作信道

图:433M协调器周期性发送Beacon

图:470M起始扫频以确定工作信道

图:470M协调器周期性发送Beacon

总结:

默认的15.4-Stack在433M频段支持的是从起始的433.3Mhz到434.4的7个频道,每个频点间隔200Khz。通过上述修改,可调整到470M,注:频道间隔仍然是200Khz。通过SmartRFStudio工具导出433M和470M频段的参数进行对比,亦可发现两者在配置参数上的差别很小,仅涉及RF_cmdPropRadioDivSetup 及RF_cmdFs 两个结构的微小调整,其他参数均一致。

网友:
PACKET-SNIFFER-2如何在470M频段下抓取15.4协议包

接上文《如何使TI-15.4-Stack支持470M频段》,当我们需要使用PACKET-SNIFFER-2来抓取空中数据进行分析时,由于抓包工具默认只支持433M频段,我们可以通过修改抓包器的固件来支持到433M以外的频点,如470Mhz。本文将介绍两种方法,供参考。

PACKET-SNIFFER-2的安装及使用,请访问如下链接或安装目录下的doc目录

http://software-dl.ti.com/lprf/packet_sniffer_2/docs/user_guide/html/index.html

第一种方法:

基本思路:

抓包器的固件代码是开放的,简单修改下代码,把之前433M设置命令修改为470即可。

步骤:

1.  安装好PACKET SNIFFER后,抓包器的固件是以源代码形式提供的,如默认安装,则目录是:

     X:\Texas Instruments\SmartRF Tools\SmartRF Packet Sniffer 2\sniffer_fw

2.  使用CCS导入抓包器固件。

     本例中,使用一块 LAUNCHXL-CC1350-4作抓包器。使用CCS导入固件,如下图,对应CC1350-4开发板,固件目录是:

     X:\Texas Instruments\SmartRF Tools\SmartRF Packet Sniffer 2\sniffer_fw\ide\cc13x0lp

图1:CC1350-4对应的固件目录

图2:CCS导入抓包器固件

3.  修改固件以支持470M频点

在工程的control_task.c -> ControlTask_handleCommand()函数用来处理PACKET-SNIFFER-2上位机发来的所有命令,如下图3。该函数中,PACKET_TYPE_COMMAND_CFG_FREQUENCY对应的是频点的操作,对应函数是ControlTask_handleCommandCfgFrequency(),在该函数中按下图插入两行代码,如下图4:

图3:主要修改文件及函数

图4:增加两行代码

4.  重新编译并烧录到LAUNCHXL-CC1350-4

5.  配合PACKET-SNIFFER-2,之前的433M配置均变成了470Mhz。可以抓取工作在470M频点的15.4-Stack协议包了。

图5:成功抓取470M的15.4-Stack协议包

第二种方法:

该方法无需修改抓包器固件。使用任意文本编辑器(例如:Notepad++), 打开PACKET-SNIFFER-2安装目录下的“sniffer_agent_config.xml” 文件,位于:x:\Texas Instruments\SmartRF Tools\SmartRF Packet Sniffer 2\sniffer_agent。使用文本编辑器的替换功能,将“433”替换为“470”,如下图6:

图6:Notepad++中替换433为470

修改完成后,保存,并重新打开PACKET-SNIFFER-2,原来的433Mhz就变成了470Mhz。如下图7:

图7:PACKET-SNIFFER-2中433M设置修改为470M

网友:
图都看不到了, 能不能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