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个原理图,十分感谢

楼主:
求解图中电路原理,

整个电路是esd防护电路,

1处输入电压,若为正脉冲,大于反向工作电压,则D2导通将大电压短路,整个电路电压钳制在钳位电压,保护电路

1处输入电压,若为负脉冲,大于反向工作电压,则D1导通将大电压短路,整个电路电压钳制在钳位电压,保护电路

D1 、D2分别为NPN、PNP

问题,

1.上面说的可对?

2.D9是什么,在这个电路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A:
D9就是对静电瞬间高压起抑制、钳位作用的TVS二极管。与D1~D8这8个steering diodes组成了ESD保护阵列。

网友B:
专门有一种IC是ESD静电保护,内部就是二极管阵列布置
SRV05-4根楼主的图类似

网友:
1处输入电压,若为正脉冲,大于D1的正向导通电压Vf+pin3脚电压Vcc之和,则D1导通将pin1与pin3短路,并且pin3电压Vcc被D9钳制在钳位电压,保护电路

1处输入电压,若为负脉冲,大于D2的正向导通电压Vf,则D2导通将pin1与GND短路,pin1电压就被钳制在GND-Vf,保护电路

网友A:
D1~D8都是二极管而不是三极管,只有一个PN结,所以应该没有NPN和PNP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D8都是二极管而不是三极管,只有一个PN结,所以应该没有NPN和PNP之分。

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9就是对静电瞬间高压起抑制、钳位作用的TVS二极管。与D1~D8这8个steering diodes组成了ESD保护阵列。

那么这个TVS二极管与ESD保护电路的功能是否重复呢?二者可以只使用一个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个TVS二极管与ESD保护电路的功能是否重复呢?二者可以只使用一个么?

TVS就是瞬态电压抑制器的简称,因为其反应速度快,在这里的作用就是ESD保护,D9也就是整个保护管阵列的核心。

类似的还有用于防雷的TVS管,原理是类似的,不过因为需要吸收的能量更大,所以尺寸也会更加大(静电的能量小,一般单独用TVS管的话,0402、0603的封装就足够了,防雷的TVS一般则要用到SMB这类封装尺寸了)。

另外选型时要注意,TVS管也有单向和双向保护之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VS就是瞬态电压抑制器的简称,因为其反应速度快,在这里的作用就是ESD保护,D9也就是整个保护管阵列的核 ...

既然TVS管自己就可以实现esd防护,那上面的电路中esd防护阵列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就是瞬态电压抑制器的简称,因为其反应速度快,在这里的作用就是ESD保护,D9也就是整个保护管阵列的核 ...

上图的电路如果引脚3不连接,那么如果引脚1进入大电压以后,电流也没有经过D9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既然TVS管自己就可以实现esd防护,那上面的电路中esd防护阵列有什么作用?

D1~D8是steering diodes,主要作用是隔离1、2、5、6脚的正常信号电压,这样4个信号可以共用一个TVS管D9。同时D2、4、6、8在信号线上有ESD负压时可以帮助钳位在GND-Vf,比如pin1->D2->GND。当信号线上的ESD电压为正压时,还是需要靠D9钳位导通来引流到地上的。比如 pin1->D1->D9->GN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1~D8是steering diodes,主要作用是隔离1、2、5、6脚的正常信号电压,这样4个信号可以共用一个TVS管D9。 ...

这里如果去掉D9,上述的通路依然会通,二极管依然可以将干扰导到GND啊,还是没懂D9的作用?为啥要加D9?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门有一种IC是ESD静电保护,内部就是二极管阵列布置 SRV05-4根楼主的图类似

嗯,你这个很有用, SRV05-4 里面讲解的比较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如果去掉D9,上述的通路依然会通,二极管依然可以将干扰导到GND啊,还是没懂D9的作用?为啥要加D9? ...

如果去掉D9,上述的通路依然会通-------你把这个通路标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去掉D9,上述的通路依然会通-------你把这个通路标出来看看

我懂了,没有D9上半部分二极管直接连接GND的话就没有钳位作用了,谢谢大神

网友: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网友D:
D9是TVS管,现在做静电保护基本用的都是集成芯片,很少用分立元件自己设计了吧,一方面是计算选型麻烦,另一方面就是设计效果不理想

网友:
占楼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D9是TVS管,现在做静电保护基本用的都是集成芯片,很少用分立元件自己设计了吧,一方面是计算选型麻烦,另 ...

嗯,这个是芯片内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