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封装对贴片电阻电容有什么影响?

楼主:
例如,对于某个要用的电阻,

有0805和0603。

阻值,精度上都一样。

尺寸,功率,都能满足要求。

那么选0603好还是0805好呢?

不同封装的电阻在成本上有没有不同?

分布参数有没有不同?

稳定性有没有不同?

类似的对电容也是这个疑问。

大家有没有什么使用的建议或是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如果功率满足,优选0603,因为价格稍低,对提高PCB上的元件密度也更有利,而元件密度也跟整体成本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功率满足,优选0603,因为价格稍低,对提高PCB上的元件密度也更有利,而元件密度也跟整体成本有关。

封装越小的成本越低吗?

成本:1206>0805>0603>0402>0201?

电容是不是也是这样?

还是说太小的工艺要求高反而贵一些

网友C:
板子的体积是一个因素外,

个别电阻的功率

还有个别电阻在PCB布线时,是否考虑从电阻下面走线,大一点便于走线,

还有,装配焊接工艺,批量小的,有时会用人工,就要元件封装大一点便于人工焊接

稳定性上需要考虑品牌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的体积是一个因素外, 个别电阻的功率 还有个别电阻在PCB布线时,是否考虑从电阻下面走线,大一 ...

恩,是封装大一点的方便调试一些

网友:
一般来说,尺寸小的因为材料用量少,成本会低些。另外也要看用量,比如对于电阻,目前0402用的比0201的更广泛,所以0402一般比0603和0201都便宜。

另外电容与电阻有点不同,同样耐压和容值,封装大的其ESR和损耗角参数性能好像会优异一些。有些需要大容量的场合,封装大也许会便宜(因为小封装大容量会比较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越小的成本越低吗? 成本:1206>0805>0603>0402>0201? 电容是不是也是这样? 还是 ...

那可未必,对于常规RC器件而言,0606和0402的成本最低,0201反而稍高。在无需特殊工艺(包括元器件制造工业和PCB贴片、焊接工艺)时,元件小则材料成本更低。但小到一定程度,工艺成本会上升,从而抵消甚至反超。此外,不同元件甚至同类元件但不同参数时最低成本尺寸也不尽相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尺寸-价格曲线不是单调减的,而是有个谷值,谷值对应的封装就是成本最低的。

特别强调:以上成本以得到成品电路板为计,包括元器件本身的成本和贴片、焊接、质检等成本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封装大一点的方便调试一些

0603是兼顾高密度和人工介入的最佳选择。手焊,0603比0805更方便,尤其是电容。

网友:
对参数没有太大要求,当然是选便宜的0603 0402的啊·

大家常用的封装相对来说不管死价格还是现货情况都会比较好。

精密电阻电阻就需要根据精度,温漂参数来判断价格。

网友:
功率部份跟据电压功率用0603,0805,,,甚至2512,IC外围基本0402了,几百个RC的板子,尺寸小好多,省个三五块还是很不错的。焊板子麻烦,就找专业焊板工,58同城里好多。设计人员的精力要用来思考产品的优化,而不是考虑焊样板的问题。

网友:
封装尺寸是常见的比较便宜,不常见的贵。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 ,手工焊,机器焊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