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时钟)串联电阻电容的作业,如何选取电容电阻的大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R124和C224的作用

网友A:
想必是时钟线比较长,需要阻抗匹配,所以在芯片输出端串联51欧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必是时钟线比较长,需要阻抗匹配,所以在芯片输出端串联51欧电阻。

比较长?多长算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长?多长算长呢?

“多长算长呢?”

与信号波长可以相比拟,就算长。

50Hz工频,波长是6000公里,比北京到广州的距离大得多,所以几十公里也不算长。

500MHz射频,波长是0.6米,所以0.1米就算长。

网友:
一般20分之一的波长就可以看做阻抗线了吧,而且PCB的介质以及铜线上的传播速度比真空小,实际波长会更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