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这个锁存器的实际电路

楼主:
求图中这个锁存器的实际电路

网友A:
也就是由三极管电容电阻等符号画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由三极管电容电阻等符号画的电路原理图

这是或非门7402内部电路,也就是首帖图中的一个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或非门7402内部电路,也就是首帖图中的一个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