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类似74HC595这样的逻辑器件

楼主:
需要一款逻辑器件
这个器件有多路输出o1,o2,oN,
一个时钟和一个复位
当输入第一个时钟时o1输出1其他输出0,第二个时钟时o2输出1其他输出0,以此类推
当给一个复位信号后清零
最好能菊花链连接

补充:

功能类似跑马灯,每给一个时钟后的数据变化

10000000,

.......

进阶一点的话可以设置为1的位数

。。。。。

应该还需要一个DIN引脚

相当于每给一个时钟数据就整体向后移动,前边补上DIN当前的状态

网友A:
595就可以,只是你要在第一个时钟前给串行输入端准备一个逻辑1,第一个时钟后置0。不需要输入的没有。

网友A:
另一个办法是用74HC198之类并入并出型移位寄存器,并入可以直接对电源或地焊死,预置好初始数,这样就无需额外输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5就可以,只是你要在第一个时钟前给串行输入端准备一个逻辑1,第一个时钟后置0。不需要输入的没有。

595如果置零指针就会从零开始 比如让第八个输出1其他输出零就需要给8个时钟,这样如果分别让1,2,3,N分别输出1就需要1+2+3+N个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办法是用74HC198之类并入并出型移位寄存器,并入可以直接对电源或地焊死,预置好初始数,这样就无需 ...

要实现的功能类似跑马灯效果 同时只亮一个灯 从1开始一直往下跑 一个时钟跑一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的功能类似跑马灯效果 同时只亮一个灯 从1开始一直往下跑 一个时钟跑一位

看你补充的内容,那用74HC198就正好。并行输入端接个8位的拨码开关或跳线排,你可以选择两任意个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补充的内容,那用74HC198就正好。并行输入端接个8位的拨码开关或跳线排,你可以选择两任意个灯。

看了一下好像真可以 就是并行输入浪费I/O,如果是串行输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好像真可以 就是并行输入浪费I/O,如果是串行输入就好了

串行输入就用595,但驱动需要MCU,并行输入可以无需MCU的介入,纯逻辑电路即可实现。

网友C:
那要不要考虑用D触发器、RS触发器这类砖头自己搭一个移位寄存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不要考虑用D触发器、RS触发器这类砖头自己搭一个移位寄存器呢?

有现成的可用,何苦自找麻烦?

网友:
现在SSOP封装的单片机也便宜了,直接满足要求,不过需要编程,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