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学习笔记 DAY1 知识储备及设备初始化

楼主:
寄存器
方向寄存器PxDIR
指定IO口输出/输入,0:input 1:output

PxDIR = BIT0;
PxDIR = 0x01;//两种形式等价,定义Px.0为输出;

输出寄存器PxOUT
指定IO口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0:low 1:high

P1OUT = BIT0;//P1为0xFF;
P1OUT |= BIT0;//P1.0为1,P1为0x01;
P1OUT &= ~BIT0;//P1.0为0;

输入寄存器PxIN
指定IO口输入状态 0:low 1:high

内部电阻上/下拉控制寄存器PxREN
控制单片机IO口内部电阻上拉或下拉,固定IO口初始状态

P1REN = BIT0;//P1.0内部电阻弱上拉,用于读取键盘状态,键盘按下时P1.0被拉低

引脚复用功能选择寄存器PxSEL/PxSEL2
选择复用引脚的功能

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 逻辑与
都为真时结果为真,任意假时结果为假;

|| 逻辑或
任意为真时结果为真,都为假时结果为假;

! 逻辑非
条件为真结果为假,条件为假结果为真;

位运算符
& 按位与
a:11001100
b:11110000
=:11000000

| 按位或
a:11001100
b:11110000
=:11111100

~ 按位取反
a:11001100
=:00110011

~ 按位异或
相异为真,相同为假;

a:11001100
b:11110000
=:00111100

初始化
点亮LED试验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OUT = 0;//P1初始值为0x00;
    P1DIR = BIT0 | BIT6 ;//初始化P1.0和P1.6为输出
    while(1)
    {
        P1OUT |= BIT0;//P1.0输出高电平
        P1OUT |= BIT6;//P1.6输出高电平
    }
}

按键控制LED试验

#include<msp430g2553.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OUT = 0;
    P1DIR |= BIT0 + BIT6;
    P1REN |= BIT3;//P1.3内部电阻上拉,初始状态为弱高电平
    P1OUT |= BIT3;
    while(1)
    {
        if((P1IN & BIT3) == BIT3)
            P1OUT |= BIT0 + BIT6;
        else
            P1OUT &= ~BI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