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连接线

楼主:
各位大侠。USB3.0 公头分出来一个USB3.0母头,一个USB2.0母头,做成连接线的形式,有木有简单

粗暴的方法。求讨论

网友A:
意思是另外再做个2.0的母头?

USB3.0都是向下兼容2.0的,,,

网友B:
不能做分线,信号反射会导致速率大幅下降。USB版本上对下兼容,也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另外再做个2.0的母头? USB3.0都是向下兼容2.0的,,,

嗯嗯,对的,就是想多个2.0的母头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做分线,信号反射会导致速率大幅下降。USB版本上对下兼容,也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理解你的意思啦,就是想知道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我图片这种接法不能实现同时被Host 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对的,就是想多个2.0的母头出来。

就是像我图片中的这种设计,不过这种接法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你的意思啦,就是想知道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我图片这种接法不能实现同时被Host 识别

一个USB接口只能支持一个USB设备,根本不存在“同时识别”的可能,反而会导致两个USB终端都无法被识别,更别说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你的意思啦,就是想知道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我图片这种接法不能实现同时被Host 识别

嗯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协会标准也是这样的规定的,我试看看有没有啥办法能实现

,只能用HUB 电路去实现了,HUB电路做出来有点大,加在连接线上太占用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