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RGB灯珠,6并10串,PCB板子应该怎么画

楼主:
画一个PCB板子,用5050RGB灯珠,6并10串,在一个长条板子上均匀分布,不知道该怎么画,百度了也没有相关的例子或者板子,请知道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问厂商要这种5050RGB灯珠的手册资料,有封装尺寸,自己画

网友A:
针对RGB三色LED中的一种举例,

先按照一般常见的恒压驱动电路方案:

10个LED阴阳极相连形成一串,并串联一个限流电阻,阻值根据(供电电压减去10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之和)再除以LED电流计算可得,注意,3色LED的正向压降和电流一般都不相同,所以这个电阻值也应该会不同。电阻封装则根据电阻上功耗计算来选择。

6串这样的(LEDx10+限流电阻x1)并联后接到受控恒压电源和地,形成并联电路。

如果是用恒流驱动电路的话,就去掉每串中的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针对RGB三色LED中的一种举例, 先按照一般常见的恒压驱动电路方案: 10个LED阴阳极相连形成一串,并 ...

谢谢您了,电路这一块我没有问题,只是在PCB布线时,不知道该怎么布,因为是60个灯珠等距分布在一条1.2m的灯带上,串联之后再并联会出现线线相交的情况,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布线方面的建议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了,电路这一块我没有问题,只是在PCB布线时,不知道该怎么布,因为是60个灯珠等距分布在一条1.2m ...

如果你是用的单面铝基板来做灯板的话,那就只能加0欧跳线贴片电阻了吧,虽然我还见过有些板上是用人工飞线的方式来跨过交叉点。

网友:
主要的跳线都是用0欧去跳的,而且主要是跳地线,当然跳线能越少越好

网友:
可以看看我这样排列是否是你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单面铝基板来做灯板的话,那就只能加0欧跳线贴片电阻了吧,虽然我还见过有些板上是用人工飞 ...

不知道这样布线行不行,空间有限,所以支路上的线只有12mil,不过我查了查,RGB三基色的话电流是60mA,每条是20mA,应该够用吧,哪位懂的话再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
12mil走60mA没问题,板子空间够,宽度可以适当增大

这种RGB灯珠材料应该是焊接在铝基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布线行不行,空间有限,所以支路上的线只有12mil,不过我查了查,RGB三基色的话电流是60mA,每 ...

20mA电流的话,用铝基板散热而不考虑铜线导热问题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本司主要致力于高品质发光二极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拥有自主品牌“PINKPURPLE粉紫” 主要经营LED灯珠发光二极管型号多 如下图

网友:
LC8812B 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 LED 光源,其外型与一个 5050LED 灯珠相同,每个 LED 光源为一个像素点,LED 光源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电路,电源稳压电路,内置恒流电路,数据再生电路,高精度 RC 振荡器,输出驱动采用专利 PWM 技术,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内光的颜色一致性。   数据协议采用单极性归零码的通讯方式,LED 光源在上电以后,DIN 端接收外部信号数据,数据再生电路自动将级联输出数据整形转发,保证数据串联传输过程中不衰减,正常发送。

网友:
#在1.产品概述: LC8812B 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 LED 光源,其外型与一个 5050LED 灯珠 相同,每个 LED 光源为一个像素点,LED 光源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电路,电源稳压 电路,内置恒流电路,数据再生电路,高精度 RC 振荡器,输出驱动采用专利 PWM 技术,有效保证了 像素点内光的颜色一致性。 数据协议采用单极性归零码的通讯方式,LED 光源在上电以后,DIN 端接收外部信号数据,数据再 生电路自动将级联输出数据整形转发,保证数据串联传输过程中不衰减,正常发送。 LC8812B 具有低电压驱动,环保节能,亮度高,散射角度大,一致性好,超长寿命等优点,将控 制电路集成于 LED 光源内部,使应用电路设计变得更加简便,原件少,体积小,美观,安装更简便。 2.主要应用领域: LED 全彩发光字灯串、LED 全彩软硬灯条、LED 点光源,LED 像素屏,LED 异形屏、LED 全彩模组, 车灯、鞋灯、玩具、音响、家电、以及各种电子产品。 3.特点: ■ Smart SMD 内部集成高质量外控单线串行级联恒流 IC。 ■ 控制电路与芯片集成在 SMD 元器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外控像素点,颜色,色温,效果均匀且 一致性高,默认输出恒流值 OUTR/OUTG/OUTB 为 12MA。 ■ 内置数据整形电路,任何一个像素点收到信号后经过波形整形再输出,保证信号波形畸变不会 累加,数据整形:接受完本单元数据自动将后续数据整形输出。 ■ 内置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电路,上电不亮灯。 ■ 单线数据传输,可无限级联,数据发送速率 800Kbps 同步刷新 ■ 灰度调节电路(256 级灰度可调)。 ■ 垂直型 SMD 表面贴封装,适用于所有的 SMT 组装和焊接工艺。 ■ 防潮等级:LEVEL5a。 ■ CE,RoHS 认证。这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