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GPIO介绍

楼主:
TI文档: TSM320X2833X System control and interrupt regerence guide ----- SPRUFBO

0~87 共88个I/O端口,其中GPIO0~GPIO31可以配置成8个核心中断。

28335的GPIO口可以分为三组,分别为A口(GPIO0~GPIO31),B口(GPIO32~GPIO63)和C口(GPIO64~GPIO87)。

1 GPXCTRL (A,B)     设定采样频率,由字段QUALPRD决定,=00SYSCLOCKOUT,=n,为n个系统时钟

2 GPXQSELX(A,B,1,2) 采样次数

3 GPXDIR(A,B,C)   数据方向设置

4 GPXPUD 设置内部上拉与否 貌似设置成上拉之后就会变成外设功能引脚 (也有网友解释,一般作为输出口的时候,都会设置成上拉,目的就是提高驱动能力,而对于输入口无所谓)

5 GPXDAT 作为输出时:写入1、0 对应输出高、低电平

         作为输入时:读入1、0 对应输入高、低电平

6 GPXSET   作为输出时:写入1会拉高引脚

7 GPXCLEAR 作为输出时:写入1会拉低引脚

8 GPXTOGGLE 作为输出时:写入1会输出目前引脚状态相反的电平 1---0 0---1

9 GPIOXINTnSEL n=1~7 。GPIO0~GPIO31 可以配置成7个核心可屏蔽中断XINT1~XINT7 interrupt 和一个不可屏 蔽中断XNMI Interrupt。

10 GPIOLPMSEL 配置GPIO0~GPIO31 bits=1 相应的管脚上的信号可以唤醒处于停止或者等待 低功耗状态的CPU。

11 GPxMUXn

这个部分的学习可以先看GPIO的寄存器,因为寄存器的信息解释基本上就可以用来掌握GPIO的使用了,并且最GPIO有了一个了解,对于各个寄存器的名字和功能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理解。

接下来可以看看GPIO寄存器前面的介绍,对GPIO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比如采样率,采样次数等等。

采样频率:分为同步频率和异步频率

同步频率:当IO口作为普通IO时,对信号采样使用的是同步采样信号,SYSCLKOUT 或者SYSCLKOUT/n

异步频率:当IO口作为SCI SPI eCAN I2C这样的外设外口时,不需要同步采样频率,外设本身就有异步的采样频率。

系统复位的时候,所有的管脚都是默认为输入状态,默认都是普通IO口,采样频率默认都为SYSCLKOUT。上拉电阻在复位后默认除了ePWM(GPIO0~GPIO11)外都是默认已经上拉。

采样次数:

采样窗口分3次和6次两种窗口,用来过滤噪声。采样窗口为3的间隔时间为2个采样周期,采样窗口为6的间隔时间为5个采样周期。

只有在这2或者5个采样周期内采集的信号完全一样才说明信号稳定,信号才会传递为DSP,依次来消除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