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uk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这个名称中 为什么加个 DOS ,这个DOS 是什么...

楼主:
请问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这个名称中  为什么加个 DOS  ,这个DOS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微软的操作系统在win 95之前的计算机操作系统都是dos系统,需要输入dos命令

protel DOS 就是那时候的版本

在90年代上学,学计算机的都知道dos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