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选用一款RS232和RS485通用的芯片,但是却不懂,哪个脚是RS485的A和B

楼主:
最近选用一款RS232和RS485通

用的芯片,但是却不懂,哪个脚是RS485的A和B。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图中右边标出了A和B的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好像是个大美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中右边标出了A和B的

可是觉得RS-485,INPUT是一个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好像是个大美女。

我用的明星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觉得RS-485,INPUT是一个脚呢

网友D:
把A和Y、B和Z短接,同时在Pin12选择半双工模式就是标准的485了。该芯片支持422和485,422可以看作是全双工的48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A和Y、B和Z短接,同时在Pin12选择半双工模式就是标准的485了。该芯片支持422和485,422可以看作是全双工 ...

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A和Y、B和Z短接,同时在Pin12选择半双工模式就是标准的485了。该芯片支持422和485,422可以看作是全双工 ...

芯片焊好以后,RS422通讯不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A和Y、B和Z短接,同时在Pin12选择半双工模式就是标准的485了。该芯片支持422和485,422可以看作是全双工 ...

这个芯片我可以调通RS485的模式但是调不通RS422的模式,我想问一下在RS422的模式下15引脚怎么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焊好以后,RS422通讯不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给出你在422下的具体电路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我可以调通RS485的模式但是调不通RS422的模式,我想问一下在RS422的模式下15引脚怎么接

这个需要看器件手册,注意422有主从两种模式,在应用中要根据是主机还是从机来确定。

网友D:
补充:422收发通道独立,主从工作模式不同。主机的发送端一直有效,即pin15需一直有效。主机的发送端总线上可不必加偏置电阻,这样功耗更低。而从机的发送端因为是多个并联,不能同时有效,故而需要发送控制,即pin15平时无效,发送前先置有效,延时mS级后开始发送数据,发送完成后pin15需要重新挂起。所以,主机接收端总线需要加静态偏置,以应对悬浮态下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出你在422下的具体电路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看器件手册,注意422有主从两种模式,在应用中要根据是主机还是从机来确定。

我以前用过RS422,属于全双工的模式,直接可以收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422收发通道独立,主从工作模式不同。主机的发送端一直有效,即pin15需一直有效。主机的发送端总线上 ...

现在没有多个连

网友D:
用串口助手先单向检查。以主机侧为例,先查总线静态逻辑,收发通道应该均为1。然后主机启动发送,从机侧应该能收到主机发送的信息,否则说明电路或芯片操作不对,重点查操作时序。然后再查从机向主机的数据发送,方法类似。务必先弄清楚芯片的操作逻辑和时序,仔细看器件手册以及理解13楼的帖子。配置逻辑方面:pin11选485,pin12选全双工,pin15在发送时选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助手先单向检查。以主机侧为例,先查总线静态逻辑,收发通道应该均为1。然后主机启动发送,从机侧 ...

目前的现象是发送,上位机能收到数据。但是接收不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现象是发送,上位机能收到数据。但是接收不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务必用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单独测试,这样可以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