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 FAQ|贝能国际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楼主:
直播详情: 贝能国际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直播主题: 贝能国际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直播讲师: 李仁庆

直播FAQ摘录:

1、对玻璃的要求高吗?还是任何玻璃都可以?有没有一个标准
A:我们的方案检测对玻璃的种类没有要求,只要是市面上的玻璃都可以,但排除亚克力(有机玻璃),因为它不属于真正玻璃的范畴
2、如何对高频数据和低频数据进行分解?
A:在数字硅麦采集的数据中分解
3、目前是否有新的技术对玻璃的人为触摸的检测?
A:没有,如果是撞击玻璃,但玻璃未破碎的话,这个方案是有提示的。
4、这套方案是怎么提供给客户使用呢?必须使用你们的硬件么?我用别的处理器,可以么?
A:可以全套方案采用我们现有的,也可以使用其他处理器,我们可以协助客户评估其他处理器
5、融合算法,需要用到卡尔曼滤波系列的算法吗?
A:具体内部算法属于授权内容,不便透露
6、玻璃破碎检测的预警时间有多少?
A:不预测玻璃破碎
7、是不是玻璃破碎时发出的声音频率都固定在一个范围内了?
A:玻璃破碎时发出的声音频率是非常多的,我们方案检测是规定到了一定范围
8、如果在传感器附近,不小心打碎了喝水的玻璃水杯,会误报吗?
A:如果是传统的声音检测传感器,这种情形误报概率非常高,但我们的方案增加了气压变化检测辅助手段,这种情形下一定不会误报
9、模糊处理是否会导致误报?误报可能出现的原因有哪些?
A:模糊处理只是对各种玻璃破碎时发出的声音波形的差异进行一致化,并不会导致特征值变化。误报出现的可能原因是几种检测条件都满足,而且也符合逻辑
10、检测玻璃破碎是不是空气检测和全频率声音检测都必须要用到了?
A:是的
11、像室外用的双层夹胶玻璃能检测吗?环境噪音有没有影响?没有气压变化如何准确判断?如何安装?
A:如果是在户外,我们可以只启用声音检测,去除气压变化检测。只要是玻璃破碎,在规格距离范围内,都是可以检测到的。
12、通过数据进行训练,如果没有训练过的新环境,是否就会出现漏检?
A:这个方案主要是根据玻璃破碎过程的特征值来判断的,跟玻璃具体材质和厚度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漏检情况基本不会出现
13、ATSAMG55的这套检测方案,提供源码参考吗?
A:算法需要授权,其他代码在合作方式下可以免费提供
14、使用的是Atmel Studio 7.0开发吗
A:是的
15、能否应用在海洋馆做玻璃的破裂预防监测?
A:方案不做玻璃破碎预测
16、车子进水后,玻璃破碎是变得容易了还是更难了
A:这个问题不在我们方案讨论范畴
17、传感器数据采集后主要需要做哪些分析,还是只是为了报警?
A:数据会经过算法分析得到结果,具体的分析过程请看PPT
18、这个检测对环境有要求吗
A:一般应用在室内,检测破坏和闯入事件
19、玻璃未完全脱落,只是全部碎成颗粒状裂纹的那种情况能否检测到
A:只要符合有玻璃破碎过程,都是可以检测到的
20、陶瓷碗等能跟玻璃区分开吗?这两种材质的声音波形能区别开来吗?
A:不区别材质
21、汽车覆膜玻璃、商场钢化玻璃以及银行防盗玻璃在监测的手段和标准是否有区别?
A:这个问题不在我们方案讨论范畴
22、模拟信号处理方面是不是需要经过带通滤波器?
A:我们传感器已经内部包含模拟信号处理电路,所以外围电路只有阻容,无复杂电路
23、算法自学习方面, 开源嘛? 可以修改内部源码嘛?
A:不开源
24、怎样分析声音和气压的波形,通过哪些手段?
A:提供算法库进行数据分析
25、贝能国际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不易被环境声音干扰,是有滤除环境声音的专门芯片吗?芯片型号是什么?
A:声音检测方面使用的IM69D130
26、检测原理是什么
A:检测玻璃破碎的特征音频以及玻璃破碎时产生的室内压力变化
27、环境声音如果同时出现类似于玻璃破碎时的低频、高频声音,那如何处理?
A:如果符合玻璃破碎声音特征,那么会触发玻璃声音方面的事件提示。
28、IM69D130可以并联使用吗?实现一个MCU同时监测两块以上不同位置的玻璃。3ks
A:IM69D130可以并联2颗一起使用。一个传感器也可以检测多块玻璃。
29、如果房间面积比较大,有很多窗户玻璃 是不是要安装很多的传感器了?
A:在我们的规定范围内,只需要一个传感器就可以了。
30、玻璃破碎检测方案的气压检测精度能达到多少?
A:非常高,高精度模式下可达到 0.005 hPa (or ±5 cm)
31、MEMS麦克风、压力传感器都采用数字量输出,什么接口协议?双条件判断,如何保证两传感器输出同步?
A:麦克风是PDM接口,气压是IIC接口。两个传感器是独立工作的,只要检测到可以同时输出。
32、这些检测在外部环境因素干扰下会不会数据采集会有异常?
A:不会
33、破碎检测反映时间是多少?
A:在0.1S内
34、如果是钢化玻璃, 出现撞击,但是没有破碎,可以检测的到嘛?
A:如果单纯撞击玻璃,玻璃未破碎,我们方案是会提供一个事件提示,证明发生了撞击。
35、对检测玻璃的厚度有要求么?
A:没有要求
36、如果是小面积的玻璃的,譬如像是监控摄像头的镜头,可以检测破裂?
A:目前不可以,0.5m*0.5m的玻璃是最小的检测尺寸
37、怎么样达到最好的工作效果了,安装角度方向不同是不是也会有影响了?
A:会有安装指引
38、气压检测只是辅助手段 ,可以不要的 是吧?
A:可以,各种事件提示。具体可以见PPT。
39、检测原理是什么,可以检测的厚度是多少。
A:跟厚度无关。声音和气压相结合的检测手段
40、针对误报或漏报,这个灵敏度可调吗
A:灵敏度目前设置了4个档位,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设置
41、数字数据可以判断出入侵方向吗?
A:可以判断开窗还是关窗
42、在环境干扰下,误判概率高吗?有没做过相关测试和测试报告数据吗?
A:比传统的检测器要低很多
43、通过什么方式调整,程序还是电路调整?
A:调整什么?灵敏度吗?如果是灵敏度的话,是通过软件调整
44、从英飞凌的两个传感器读出来的数据需要做防抖和转换算法处理吗?
A:我们的SDK库已经处理好,不需要用户自己处理
45、检测时如何解决距离问题?
A:在规格范围内距离都是可测的,灵敏度也可以调整。
46、国能国际可以提供哪些技术支持?
A:看客户需求,如客户需要,可以提供研发部分的全部支持
47、声压级可以实现多大?可以实现远场和耳语音拾音性能吗?
A:120dB,硬件上有实现的条件。
48、这整套方案中,可以提供哪些设计资料?软件是以SDK的方式提供吗
A:在合作情况下,全部资料都可以提供。软件以合作方式为准
49、声音和压力传感器如何安装在玻璃上?需要多点安装吗?
A:不装在玻璃上,不需要多点安装。
50、失真率可以控制在多大范围?如何来滤除环境白噪音的影响?
A:使用一段时间的数据来滤除环境噪音的影响。
51、这种玻璃破碎检测解决方案对于所检测环境和玻璃属性是自适应还是需要做一些算法修正?
A:自适应。不检测玻璃属性。
52、检测方案对夹丝玻璃或夹层玻璃也能良好支持呢?
A:双层玻璃的破碎有可能不会一下两层都一起破,那样声音特征不太一样,有可能会检测不到。
53、如果犯罪分子是用专用切割工具(玻璃刀),这个能检测到不?
A:不能。
54、如何检测非冲剂造成的玻璃裂纹?
A:不检测玻璃裂纹
55、监测玻璃破碎 一般用在那种场合上呀?
A:家居安防等
56、只能支持PDM数字硅麦输入吗?考虑成本,是否可以接受驻极体模拟MIC输入给MCU?
A:只要将数据处理成算法需要的数据格式,那样都是可以的。但模拟MIC后级处理电路比较复杂,成本计算下来并不占优,一致性还比较差。
57、入侵方向判别都有哪些方法
A:直接用气压数据判断就可以了。
58、检测玻璃破碎能准确定位到具体那块玻璃 还是大致的方向有破碎,破碎面积可以判读吗
A:不能判断破碎面积
59、ATSAMG55J19 PDM接口有什么样的功能了?
A:可以读取PDM接口的设备信息、采集的数据
60、台风和破碎声音区别是用库来做的吗
A:不能判断台风
61、微小冲击裂纹可以可靠采集吗
A:不能检测裂纹
62、Microchip公司ATSAMG55系列MCU是这个方案的指定吗?有其它选择吗?
A:这个方案采用的是ATSAMG55系列mcu,如果符合M4内核,有浮点单元,可以进行选其他MCU,贝能提供协助进行MCU算力评估。
63、贝能国际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么?它上面有那些常用的通迅接口了?
A:可以直接拿过去使用。常用的通讯接口都有。
64、检测玻璃破碎的背景音是如何处理和提取的?
A:读取一段时间的数据,进行曲线判断
65、整套方案的功耗如何?一般这样的使用都使用电池供能,SAMG55功耗并不低。对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可以用干电池供电吗?能做无线电池供电吗?
A:因为玻璃破碎发生时间短促,所以实际上对检测频率的要求也是比较快的,这也是目前传统的检测器低功耗版本也不太理想的原因;我们新方案的控制器主频高,各外设可以独立工作,现在选的传感器也有独立采集的功能模式,所以低功耗版本正在研发中,包括低功耗的算法,相信很快可以推广给有低功耗需求的客户。
66、对玻璃有哪些要求,比如厚度,透光 ; ,直接安放在玻璃上,还是通过其它途径?
A:对玻璃没有特殊要求,也不需要直接安装在玻璃上,只要安装在玻璃附近都可以
67、这个需要压力传感器与玻璃集成在一起吗?还是可以单独装?
A:目前方案是集成在一起的。不用单独装。
68、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算法软件升级会更新给客户么?
A:看客户需要,如果后续有更新,可以跟客户商量测试,客户认可的话,可以免费升级。
69、商业环境存在各种声音,高低频声音同时出现的概率不低。怎么解决误报?
A:增加了气压变化协助,误报率低非常多,而且声音方面是有波形匹配的,不是所有的声音都可以触发。
70、这个涉及算法,一般的ARM M系统够用吗?还是必须要带DSP的芯片?
A:ARM Cortex-M4内核,有浮点运算单元的就足够运算这个算法了。
71、玻璃破碎检测方案,对于供电电压的质量有什么要求,是否有低功耗选项。如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唤醒,间隔时间内进行破碎检测,在很多人在附近的时候,是可以关闭玻璃入侵检测的,是否可以在程序中定制启动条件?
A:暂时未有低功耗版本。
72、PDM数字式的信号输出是个什么特别的接口
A:普通音频接口,与IIS类似。
73、另外,基于声音波形滤波和检测的方案,如果在工业环境中,高振动高噪声的情况下,是否采用的滤波特征有所不同,能否保证灵敏度和鲁棒性?不会误判,这样可以增加很多应用场景的。
A:目前方案针对的是家居和商业环境,工业环境还未进行测试,相信是需要进行算法调整的。
74、玻璃是否有限定,比如屋顶,侧墙,外饰,是否都可以检测
A:没有限定
75、是不是也可在有点潮湿、有点气压密闭罐中使用?用于检测爆裂
A:湿度最好在90%以下
76、如果用于玻璃破碎机上,声音检测和气压检测哪个更可靠,或者两者配合使用
A:这是一个新的应用场景,请与贝能市场人员联系,具体商谈该应用。
77、可靠性有多高?有没有准确数据啊,会不会误报
A:相对现在市面上的方案,我们多了气压检测,而且针对玻璃破碎时的声音和气压变化波形进行处理后匹配对比,可靠性提高了非常多;我们成功实施的案例中,客户对目前市面上的方案是非常熟悉的,它帮我们也测试对比了我们的新方案和市面方案,可以证明我们的方案可靠性是更加好的。
78、贝能国际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可以根据客户的功能需要进行定制修改么?
A:可以。
79、新型玻璃检测方案这个有注册专利吗?可以随便使用吗
A:需要授权。
80、SAMG55性能比较强大,能否把传感器分开,同一主控实现多个位置检测?
A:目前方案传感器是在同一个检测器上的,多个位置检测也是可以用一个检测器实现。
81、这个方案想应用到,禽蛋的破损检测,可以直接应用吗?
A:不能。
82、室内玻璃制品如玻璃杯打碎了会报警么?
A:传统的声音检测器非常大概率会报警。新型方案不会误触发
83、贝能国际提供的SDK包含那些?用户只能使用不能修改么?
A:提供的SDK不能修改。包括了灵敏度设置,校验值输出,各事件提示输出
84、更换mcu来实现这个方案功能的话,对mcu需要注意那些?
A:使用ARM Cortex-M4内核,带浮点单元,最好有PDM接口,16K以上flash。贝能可以协助评估客户选择的MCU资源和算力
85、如果使用带wifi或蓝牙功能的芯片来实现,在物联网中更能体现优势?
A:加入通信模块,可以很容易融入物联网
86、用在家用车上能检测玻璃被打破吗?车玻璃和家用窗玻璃还不一样,声音应该都是不同的,相对普通窗玻璃应用是否需要调整算法或灵敏度?
A:车应用有特殊要求,目前方案是不符合车规的。
87、是否可以检测的快要破碎的玻璃?
A:快要破碎的玻璃不在我们方案的原理可检测的覆盖的范畴
88、将来的新型玻璃内部会增加震动传感模块吗?
A:暂时没有这个计划
89、玻璃表面贴膜影响使用吗
A:如果影响到破碎的话,会有影响的。
90、如何获取技术资料和技术支持?
A:请联系贝能市场人员,谢谢。
91、开源吗? 直接提供模块 还是可以提供库的方式
A:算法不开源,具体合作方式可以咨询我们的市场人员。可以采用提供模块,也可以采用提供库的方式进行合作
92、玻璃破碎的事件是通过中断信号连接到micrichip的中断io口上吗?
A:玻璃破碎的信号是我们的MCU传出去的
93、方案检测时对环境温度,湿度有什么要求么?
A:一般生活环境都可以了,如果是其他特别严酷的环境下可能需要另外定制
94、新型的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传感器要与玻璃接触吗? 还是可以有一定的距离?
A:不需要直接接触,可以有一定距离
95、破碎的声音检测是不是容易误报,户外的噪音很多呀,误报是不是有什么算法库进行处理?
A:我们算法只拾取玻璃破碎时的特征音频,另外配合玻璃破碎时的压力变化,能非常有效避免误判
96、开发板可以免费申请吗?还是可以购买?
A:可以申请,请留下您的邮箱,我们市场的同事会联系您
97、传感器灵敏度可以调节吗?
A:可以
98、im69d130输出的是什么数据?可以用来实现分贝测量吗?3ks
A:PDM接口数字音频信号输出,可以测量转换分贝
99、IM69D130实现的气压、声音双检测功能吗?
A:IM69D130负责声音,DPS310负责气压,两个传感器作用都不一样
100、全频率声音检测是个什么概念啊
A:人耳能分辨的声音频率范围,一般指20Hz~20KHz
101、以气压变化检测方式实现玻璃破碎检,那支持的最小气压变化值时多少?
A:Pressure: 300 – 1200 hPa. Temperature: -40 – 85 °C.
102、传感器数据采集后需要做特殊算法处理吗
A:需要,我们软件SDK已经做好对应的处理
103、检测安装在玻璃上,在日用上是不是很显眼,尺寸是多大的?
A:我们整套方案的芯片体积都非常小,设计最终产品大约2/3~1张扑克牌的体积
104、这个Demo用的是M4处理器,低端的MCU可以代替M4吗?比如8位机。
A:8位机的资源、空间和速度满足不了算法的运行
105、布局上有什么要求么
A:只有需要注意两个传感器的布局设计,我们有对应的设计资料,您可以留下邮箱,由我们市场同事来联系您
106、有机玻璃的声音也能很好的识别吗?
A:有机玻璃不属于传统玻璃的范畴
107、附近放鞭炮会不会误检?
A:鞭炮声不符合玻璃破碎时的音频特征,不会导致误判
108、ATSAMG55J19是专用的玻璃检测吗?
A:并非专用MCU,但是此型号所含的资源非常适合于应用在我们的方案上
109、贝能给客户提供哪几种形式进行开发?模块?算法?软硬件整体方案?
A:软硬件整体方案
110、使用气压检测传感器,在玻璃破碎的时候气压会产生怎么的变化?
A:压力会突变,可以是突升或突降
111、Infineon公司的数字硅麦IM69D130,信噪比最高能达到多少?
A:Signal to noise ratio of 69dB(A) SNR
112、温度下限是多少?
A:-40
113、Infineon公司的数字硅麦IM69D130,是否需要在外围增加带通滤波器?
A:它是PDM数字式的信号输出,于传统电容式的信号原理不一样,在电路上不需要加带通
114、Microchip公司ATSAMG55系列MCU,外设驱动(底层软件)是否需要软件人员手写代码进行开发?
A:我们的方案底层都已经做好
115、声音的处理需要用到滤波器滤除噪声无用信号,这边是用到哪些滤波器?使用滤波器模块吗?
A:算法完成
116、能不能做到φ20*5mm,带纽扣电池大小?
A:目前我们方案不建议纽扣电池供电,但是极限设计体积可能会比纽扣电池稍大一点
117、贵司的玻璃破碎检测方案,是否有配套的demo板?
A:有的,请留下邮箱,我们会有市场同事联系您
118、采用的是ATSAMG55那款MCU 是M4么?
A:是的
119、Infineon公司DPS310 气压检测它的范围是多少了,精度能达到多少?
A:300 – 1200 hPa ; ± 0.005 hPa (or ±5 cm)
120、可以使用的温度范围
A:-40 – 85 °C
121、对于供电有什么要求
A:常规的3.3V即可
122、空气检测要用到什么样的传感器了?它的原理是什么了?
A:硅麦检测玻璃破碎声,配合压力传感器检测玻璃破碎时的室内压力变化
123、在安防当中玻璃破碎主要是非法入侵 这个用摄像头是不是会更加的安全些了?
A:摄像头贵呀,而且摄像头不会报警
124、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安装很多节点。那么通讯方面是使用无线方式传输出去吗?
A:信号的发出不受限,我们MCU只要判断是一个报警事件,不限于传输的方式,方案是可以根据需求改造的
125、那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好。虽然有误报,但是适合批量应用。
A:在外国一些场合,报警是会联动出警的,如果频繁误报可能会导致产生罚金哦
126、贝能国际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是工作于全天候的么,可以定时设置么?
A:我们的方案是一直不间断检测,用户的特殊需求是可以软件上更改的
127、数字硅麦的信噪比
A:Signal to noise ratio of 69dB(A)
128、有没有人机界面
A:人机界面指的是上层UI吧,我们的方案是没有这种界面的
129、会不会在用力关窗户的时候会容易误触发?因为有低频震动,也有气压变化。
A:用力关窗不会误触发,但是把玻璃关爆就会报警了
130、有色的玻璃破碎检测器有哪些影响?
A:没影响
131、如果集成方案到智能插座中,在APP中实现报警,这个功能检测系统最小不知道能做成多大面积?
A:单面贴片的话应该大约比一个脉动瓶盖大一点点
132、使用的传感器类型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的呢?
A:数字型的
133、IM69D130 用于声音检测,怎么提高识别玻璃破碎精确度
A:这款硅麦本身对声音的接收灵敏度就很高,不过要注意安装在产品的时候结构件以及外壳的设计,让声音能尽可能无损的传到传感器上面,我们都有提供对应的设计参考资料
134、独立采集的功能模式,是怎样的形式?
A:即传感器有FIFO采集模式,可以定义采集多少数据再进行DMA传输
135、能测出隔热系数么
A:不能
136、能不能提供检测方案的流程图?
A:可以,请与我们市场同事联系
137、如何提高识别玻璃破碎精确度?
A:这个问题我理解为降低误报率和漏报率。在PPT第二页已经说到了。
138、这个玻璃破碎检测方案适用于所有玻璃,还是特定的?汽车玻璃砸裂行吗?钢化玻璃?是什么原理?
A:一般市面上有的玻璃均做过测试,收集了数据。最主要是根据玻璃收到撞击发出形变信号,破碎发出高频信号的特征进行判断,从而跟玻璃的材质厚度没有太大关系。
139、新型玻璃表面具有导电性吗
A:我们是新型方案,不是新型玻璃
140、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是用在什么场合?
A:玻璃破碎探测器适用于一切需要警戒玻璃防碎的场所。除保护一般的门、窗玻璃外,对大面积的玻璃橱窗、展柜、商亭等均能进行有效的控制
141、检测的传感器的负责范围有多大?按面积计算吗?
A:房间大小从 8m² 到 50m²,高 2.5m,窗户大小从 0.5m x 0.5m到 3m x 2m,距离窗户 (主要看灵敏度设置)从 1m 到 8m,海拔在 1000m以内,如果超出的话,房间大小会相应减小。
142、贝能国际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这套方案有什么优点了,它对比同行是个什么样的水平了 ?
A:准确率高,电路简单,性价比高。行内首次采用气压检测进行辅助检测,准确率提高。
143、这个方案audio的interface是采用PMD吗,那frequence是多少???
A:是PDM接口,采样率是16K
144、检测的玻璃有要求吗
A:普通的玻璃都可以的
145、贝能国际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是不是要安装比较多的传感器了,安装是不是会比较麻烦了?
A:不会,跟传统声音检测的传感器安装一样
146、ATSAM55是非常强大的mcu了,使用这么强大的处理器,算法运行量比较大吗
A:运算量有一些,我们可以提供代码进行算力计算,因为玻璃破碎发生时间短,必须要快速得到计算结果进行判断。
147、只能用microchip单片机吗?
A:不是,只要符合M4内核,带浮点单元均可以,算力计算方面,我们会提供相应代码进行测试
148、破碎玻璃在家里有地毯的,能检测非常重要的技术了。在地毯中的破碎玻璃能检测吗?
A:不明白这个问题
149、使用像电空触摸屏的那种ITO导电膜实现?
A:不是
150、针对玻璃破碎这个失效模式的,都有哪些?检测的模式都有哪些?能提供这两方面的详细文档吗?
A:您指的失效模式是指漏检吗?
151、在安防中最容易的出错了是误报,怎么样防止玻璃破碎检测误报了
A:首先是增加气压辅助检测,其次对声音高低频的波形也有做模糊匹配处理,可以大大降低误报率,同时灵敏度调节也数字化,可以更灵活应对不同场景
152、贝能国际是方案商么,它提供的服务有那些?
A:主要看客户需求,如果客户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方案的全部研发支持
153、振动报警检测误报率有多少?
A:我们没有震动报警。
154、全频率声音检测 它的频率范围是多少了?
A:28Hz~20KHz
155、新型玻璃破碎检测基于什么原理方式?
A:请下载PPT进行review,谢谢。
156、环境声音干扰 是用什么方法滤除了?
A:传感器采集数据均不进行单一数据判断,以一段时间内的数据进行曲线判断,所以环境声音、白噪音等均可以滤除,而且缓慢变化的噪声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滤除
157、全频率玻璃声音的分贝率有多高?
A:声强不是判断条件,音频和波形匹配是判断条件
158、声音和振动不都是同时得吗,如何区分的?
A:宏观上是一样的。我们不检测震动。
159、对于微振波的玻璃破损如何检测哪些是有效信息?
A:我们方案不预测玻璃破碎
160、30平方厘米 的玻璃上检测所需要的硬件成本大概是多少?
A:这个方案比较特殊,除了硬件成本,软件也是需要授权的,具体的价格需要找贝能电子的市场进行报价,只能这么说,比起传统的玻璃警报器来说,是有优势的,性价比很高。
161、玻璃检测对环境有没有要求?就是抗干扰能力如何
A:在规格书规定的温湿度范围内可以正常工作。
162、能检测户外的玻璃破碎吗?
A:户外玻璃破碎声音可以检测
163、第五代检测器方案的功耗怎么样?
A:因为玻璃破碎发生时间短促,所以实际上对检测频率的要求也是比较快的,这也是目前传统的检测器低功耗版本也不太理想的原因;我们新方案的控制器主频高,各外设可以独立工作,现在选的传感器也有独立采集的功能模式,所以低功耗版本正在研发中,包括低功耗的算法,相信很快可以推广给有低功耗需求的客户
164、可识别范围或者距离有多少呢 还是必须靠近玻璃安装?
A:跟传统声音检测传感器安装方式一样
165、有机玻璃,亚克力之类的可以检测吗?
A:亚克力破裂声音特征跟普通玻璃破碎声音特征不一样,如有需要的话,需要进行算法库调整。
166、玻璃检测的最小细微处达到多少,灵敏度又是多少?
A:我们这个方案不预测玻璃破碎
167、是否需要进行硬件调试?
A:基本不需要
168、贝能国际新型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它的核心是算法么,对安装要求高么?
A:最终软件核心是算法。安装要求跟传统声音检测传感器安装是一样的。
169、低频震动是靠压力传感器检测的吗? 还是用69D130检测呢
A:低频声音信号也是使用数字硅麦检测的。
170、贝能国际玻璃破碎检测方案 实际中有批量使用么,可靠性怎么样?
A:已经有客户在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