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脉冲在导线中的传播速度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U型轨道上测小车移动距离,确定小车位置。

编码器和激光雷达都被上头否决了,现在是想自己开发一个测距的东西,于是想到了脉冲双端测导线长度。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发现电脉冲速度影响因素还挺多,例如图里说的这些。

不同导线材料,速度是不一样的。

脉冲频率对速度也有影响,并且脉冲的宽窄会影响信号衰减。

现在就是想用同频率同脉宽的脉冲在U型轨道上传播测距离,速度可以前期标定。

不知道这种想法可行不?

网友A:
不建议楼采用这种方法“在U型轨道上传播测距离”,因为楼主的小车移动距离不可能很大。

既然移动距离不很大,采用超声波来测距要好得多。

网友:
之所以建议采用超声,是因为声速仅为大约330m/s,而电磁波速度约3*10^8m/s,二者相差近百万倍。

网友:
在轮轴上装光电编码器是最方便的办法,只要轮子与轨道不打滑,精度也不错。非接触方案可以用超声波,但需要考虑分辨率和近距盲区以及U型回转轨道导致的距离判定问题。至于楼主的想法,不可行,精度太差,受分布参数的影响巨大,没有普适性。

网友:
接手的是一所高校里的大项目,上头的意思是想增加一些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在里面,而不是利用现有的设备组装拼凑。

所以才提出自己做测距的东西放在里头。

目前手头有测脉冲到达时间间隔的TDC模块,还有脉冲整形模块。

脉冲幅度为5V,宽度几十us。

测试采用多股细线组成的铜导线,截面积1.5平方。

初始参考为46.8cm长的导线,时间为9.86ns

之后测试:

65.9cm的导线时间为17.33ns    计算结果:2.55cm/ns

94.6cm的导线时间为27.04ns   计算结果:1.67cm/ns

感觉差的还是有点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楼采用这种方法“在U型轨道上传播测距离”,因为楼主的小车移动距离不可能很大。 既然 ...

我倒是有些不同的意见。空气中的声速受温度和气流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温度倒还好说,补偿便是了。气流的多谱勒效应比较难办,除非在轨道边上多个风速杯测量对地风速加以修正,不过小气候总是很复杂的。

金属的温度变化100度,声速仅变化1%,也不受气流影响,确是最好的测速媒介。

也别管是否U型了,轨道的一端放一个应答器,小车要读位置,就用换能器“敲”一下轮子将声波传给铁轨,应答器收到信号后也跟着“敲”一下发个信号给小车即可

修改原因:补充红体字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19-9-6 13:03 不建议楼采用这种方法“在U型轨道上传播测距离”,因为楼主的 ...

用轨道作为介质,好主意。

如果是在小车上测量位置,利用轨道端的反射波即可。

网友:
固体传声确实比空气传声稳定很多,可以考虑采用诸如200KHz的高频超声波,这样分辨率能做得更精细。

网友:
轨道只要不是闭合的整体,用端面反射确实就可以。两个端面会有两个反射,对其中一个端面采取吸音措施处理起来会简单些。

网友:
用轨道固体传声,轨道下方要铺设吸音材料,避免支撑面的耦合。

网友:
轨道铺上线圈,既可以给小车供电又可以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