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半桥谐振做无线充电发射拓扑

楼主:
各位朋友,你们好,本人在做一款带QI协议的无线充电板子,在此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用半桥拓扑作为无线充电的发射端,但是拉线圈的数据传过来,刚开始也很正常,但是随着功率慢慢增大,协议数据就发生了变化,会受到干扰,通讯断开后,就会再次重启配对通讯。不知道如何解决了,而且是一到谐振频率点就重启,实在是郁闷。。。

网友A:
上几张图,说明一下:

这是正常时候的从线圈上获得的加载数据

这是展开后的,黄色是原理图中D2后面的,蓝色是原理图中运放1脚输出:

下图是功率到了之后数据发生干扰的图:

最后放一张波形图吧,P3点对GND:

网友:
随着功率增大,会受到干扰,通讯断开?

1是功率大,电路干扰影响通信,查干扰源,电感、MOS管,,

2是QI协议中有最大功率的限制,取决于QI的协议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几张图,说明一下: 这是正常时候的从线圈上获得的加载数据 这是展开后的,黄色是原理图中D2后面的 ...

供电电源不干净,波形都成什么鸟样子了。。。

另外,QI的谐振频率是100KHz,工作频率是110KHz-205KHz,你的频率都跑过头跑到容性区了

给你看看正常波形(说明:图片中解调波形和调制波形不是对应关系)

网友B:
上图怎么有大小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怎么有大小波?

那不叫大小波,那是QI协议的通讯载波

网友:
别人提到了QI,就找来学习罢!

小心干了两年的无线充,这方面是专家。

看到新东西就要找来啃,活到老学到老,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已,否则只能轮落灌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怎么有大小波?

接收线圈耦合过来的2KHz的ASK通信数据包,响应速度慢的要死

发射→接收采用的是FSK

WPC现在在搞功率稍大点的厨具应用,要推出了KI标准(小功率手机那种是QI标准),不知道具体采样什么通信方式,2KHz的ASK肯定是玩不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伟林电源 发表于 2019-9-6 23:38 上图怎么有大小波? 接收线圈耦合过来的2KHz的ASK通信数据包,响应 ...

你发的那啥驱动贴子咋不见了?亏我码了一段文回不了,只好再起一贴,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那啥驱动贴子咋不见了?亏我码了一段文回不了,只好再起一贴,哈哈

这个论坛有毒,

转图,没贴原帖地址不太好,我就重新编辑了一下,把原帖链接贴上了,

结果就需要审核,一直在审核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论坛有毒, 转图,没贴原帖地址不太好,我就重新编辑了一下,把原帖链接贴上了, 结果就需要审 ...

发外链历来是各论坛之大忌,不过,我倒是理解。过去我弄那个小坛时,谁敢跑过去发外链,我连ID都给他删了,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ICHENG_XH 发表于 2019-9-6 16:10 上几张图,说明一下: 这是正常时候的从线圈上获得的加载数据 这是展 ...

这个下面的是解出来的数据吗?为什么和上面的线圈被拉下去的不对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下面的是解出来的数据吗?为什么和上面的线圈被拉下去的不对应?

看帖要仔细,特意加括号备注了,你都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帖要仔细,特意加括号备注了,你都可以忽略。。。

光看波形了,哈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下面的是解出来的数据吗?为什么和上面的线圈被拉下去的不对应?

老哥,我问一下,谐振频率不就是谐振电容的容值和电感的感知计算一下得出的嘛?网上也有计算公式的,对吧?

网友:
老哥,解决了吗?我用你的原理图搭了一个电路,也发现这个问题,在谐振频率就乱的一塌糊涂,是不是电路有问题?不过我能力有限,QI协议看不懂,随便买了一个鞋子电容和线圈在62Khz这个频率谐振的,转换只有到35%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