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4553S开漏模式和推拉模式的 2bit 双向电平转换器

楼主:
MS4553S用于开漏模式和推拉模式的 2bit 双向电平转换器

产品简述
MS4553S 是一款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用作混合电压的数
字信号系统中。其使用两个独立构架的电源供电,A 端供电电压
范围是 1.65V 到 5.5V,B 端供电电压范围是 2.3V 到 5.5V。可用在
电源电压为 1.8V、2.5V、3.3V 和 5V 的逻辑信号转换系统中。当
OE 端为低电平时,所有 IO 端口为高阻态,这显著降低了静态功
耗。当 VCCA 上电后,OE 端内部集成了下拉电流源。为了确保在
上电或下电过程中端口保持高阻特性,OE 端应该通过一个下拉
电阻接地,下拉电阻的阻值由驱动电流源的能力决定。
MS4553S 采用 SOT23‐8 封装,工作电压范围是‐40℃到
+85℃。
主要特点
 无需方向控制信号
 数据速率:推拉模式为 20Mbps,开漏模式为 2Mbps
 A 端电压范围 1.65V 到 5.5V,B 端电压范围是 2.3V 到 5.5V
(VCCA≤VCCB)  VCC 隔离:如果任何一个电源拉到地,则端口呈现高阻态
 无上电顺序要求
 支持掉电模式
应用
 I2
C/SMBus(系统管理总线)
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 GPIO(通用输入/输出)
产品规格分类
产 品 封 装 形 式 丝印名称
MS4553S SOT23‐8 4553S

网友:
MS4553S开漏模式和推拉模式的 2bit 双向电平转换器可提供样品,深圳市鑫邦旺科技,艾S 13560751630!QQ:3050960755

网友:
MS4553S 是一款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用作混合电压的数
字信号系统中

网友:
MS4553S开漏模式和推拉模式的 2bit 双向电平转换器,提供技术支持艾S 13560751630!QQ:3050960755

网友:
MS4553S 是一款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用作混合电压的数,提供技术支持艾S 13560751630!QQ:3050960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