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看样子不能工作吧!

楼主:
这个电路中的互感器信号无论上半周和下半周,二极管都会导通,应该不会有信号输出到运放。

网友:
“这个电路中的互感器信号无论上半周和下半周,二极管都会导通,应该不会有信号输出到运放。”

此电路未必不能工作。

二极管在两端电压只有几个mV时,几乎就是良好的绝缘体。换句话说,几mV电压甚至几十mV电压是不能使二极管导通的。

网友A:
实际上,此电路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路中很常见。这样的电路,就是一个I/V变换电路,其输入是互感器副边电流,输出是变换后的电压。

网友B:
传感器调理电路中常见两个二极管的这种接法,目的是防止输入信号过高对运放造成损害。

网友:
某些型号的运放,芯片内部就做好了这样两个反并联的二极管,如图中红色框中所示。这是NE5532运放的内部结构图。

网友:
电压钳位二极管

网友:
就是输入端的背靠背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调理电路中常见两个二极管的这种接法,目的是防止输入信号过高对运放造成损害。

学习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此电路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路中很常见。这样的电路,就是一个I/V变换电路,其输入是互感器副边电流 ...

您好,此电路中的R1就是跨阻放大器中的反馈电阻,R2和他右边的C是组成低通滤波器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此电路中的R1就是跨阻放大器中的反馈电阻,R2和他右边的C是组成低通滤波器吧?谢谢!

此电路中的R1就是跨阻放大器中的反馈电阻,R2和他右边的C是组成低通滤波器吧?

是的。

网友:
是有人认为二极管等效电阻等于0,信号被捷路到地。

网友:
二楼已经说明了,“二极管在两端电压只有几个mV时,几乎就是良好的绝缘体。换句话说,几mV电压甚至几十mV电压是不能使二极管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