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时如果电源使用焊接导线连接有没有影响?

楼主:
4层板200元 2层板5块钱,价格差太多了
想请问一下如果高速或者精密AD/DA的板子走线不是很多,各个电源能处不能预留焊盘然后统一使用粗导线飞到指定地方连接?
这种布线效果和3层PCB中间层走电源效果有区别没?
效果是更好还是更差?

网友A:
实验板当然可以用飞线,至于效果无法评价,由具体设计决定。批量下,4层板和双面板的差价可没那么大。做产品的话,还是直接按最终目标搭建实验平台,否则你的EMC设计都无法验证。制作零星实验性质的电路或是自用的DIY装置,那无所谓,怎么便宜怎么来,目的不同手段就不同。

网友B:
4层板的中间电源层和地层,可以利用大面积铜皮的层间耦合形成电容效应,对高频噪声形成低阻通道,这样对EMI和去噪是有好处的。

网友C:
Mstar的电视机板子参考设计,BGA封装,跑DDR1600,嘿嘿嘿,就是两层板。而且人家说客户最好不要改,改了出问题就不负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验板当然可以用飞线,至于效果无法评价,由具体设计决定。批量下,4层板和双面板的差价可没那么大。做产 ...

自己实验玩的 经常做,4层板不便宜,自己感觉应该会比2层板上跑电源线效果好些,就是不确定能不能接近4层板的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层板的中间电源层和地层,可以利用大面积铜皮的层间耦合形成电容效应,对高频噪声形成低阻通道,这样对EMI ...

自己实验的没有EMI要求,每个芯片电源引脚处也都有退耦电容,排除这两点,飞粗线的电阻应该比电源层布线小,效果是不是应该更好?
不过电源层布线的电源是有地层屏蔽的,飞线如果不使用屏蔽线会被外界干扰,现在不知道单独甩在外边的电源线引入的这种干扰对整体的性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star的电视机板子参考设计,BGA封装,跑DDR1600,嘿嘿嘿,就是两层板。而且人家说客户最好不要改,改了出 ...

哪能下到这个参考设计,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能下到这个参考设计,学习一下

你搜搜看。我没有亲见过,我以前同事在Mstar客户那里见到过回来说的。

网友:
电源线用导线连接,效果肯定没有4层板大面积覆铜走线效果好,连的导线会有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己实验的没有EMI要求,每个芯片电源引脚处也都有退耦电容,排除这两点,飞粗线的电阻应该比电源层布线 ...

飞线对EMI的影响,不是电阻,而是走线阻抗,特别是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抗干扰效果一般比铺铜的差。

PCB的层间电容因为比电容器元件具有更小的ESL,所以滤波效果一般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对EMI的影响,不是电阻,而是走线阻抗,特别是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抗干扰效果一般比铺铜的差。

P ...

明白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对EMI的影响,不是电阻,而是走线阻抗,特别是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抗干扰效果一般比铺铜的差。 P ...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