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采样测量为题 @【模拟电子】

楼主:
请教一下,目前有个负离子发生器产品,需要测试工作电流和负离子放电端电压。

工作电流通过治具上的采样电阻采样测试。

负离子放电端,通过1000:1分压模块,得到-4V左右的电压,请问这个电压要怎么转化成正电压测试呢?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叙述,猜测楼主是要将待测电压送入A/D芯片。

既然使用A/D芯片,必有正5V电源为A/D芯片供电。如此,可以用一片ICL7660将正5V转换成负5V,正负5V为一片运放供电。该运放接成反相放大,增益为-1倍,即可将-4V电压信号转换成+4V,送入A/D芯片。

网友B:
测试系统与产品共地的话,用楼上maychang的方法最佳。如果采用不共地设计,那可以直接输入,无所谓什么负压,就像拿万用表直接测量。数字万用表内部也是ADC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叙述,猜测楼主是要将待测电压送入A/D芯片。 既然使用A/D芯片,必有正5V电源为A/D芯片供电。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系统与产品共地的话,用楼上maychang的方法最佳。如果采用不共地设计,那可以直接输入,无所谓什么负压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指教!

你好,上图是-4KV的电路,我在红色位置加了一个1M和1K的分压,测试是-4V左右,再串一个4.7K的电阻,接在运放上,做反向放大。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1M和1K之间,电压就不是-4V了,基本没有电压了。

反向放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直接在4.7K上接入-5V,运放输出4.1V左右,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上图是-4KV的电路,我在红色位置加了一个1M和1K的分压,测试是-4V左右,再串一个4.7K的电阻,接在 ...

“我在红色位置加了一个1M和1K的分压,测试是-4V左右,再串一个4.7K的电阻,接在运放上,做反向放大。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1M和1K之间,电压就不是-4V了,基本没有电压了。”

把你的反相放大电路贴出来,务必注明元器件型号、数值,以及使用什么样的电源。另外,你测量电压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仪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红色位置加了一个1M和1K的分压,测试是-4V左右,再串一个4.7K的电阻,接在运放上,做反向放大 ...

你好,接线如上图,电源是用7805转5V后,ICL7660转-5V供电。运放是358,电阻除了分压用的1M和1K用的0805,其他3个都是0603。测试电压用到万用表和示波器都测试过。

如果不加R3,在1点测试的电压就是正常的-4V左右,如果加上R3,电压就被拉低,没法像上面的仿真一下。

请帮忙看一下要怎么改一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接线如上图,电源是用7805转5V后,ICL7660转-5V供电。运放是358,电阻除了分压用的1M和1K用的0805 ...

运放U1A接成反相放大器,其输入电阻大致上就是R3。

分压电路由R1和R2组成,接入放大电路后,R1与R2联接处对地电阻为R2与R3并联值R2//R3,即824.56欧,于是分压比为824.56/(10^6+824.56)=0.000823881。分得电压为4000*0.000823881=3.295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接线如上图,电源是用7805转5V后,ICL7660转-5V供电。运放是358,电阻除了分压用的1M和1K用的0805 ...

LM358是很“粗糙”的运放,失调电压可达5mV甚至更多,偏置电流也比较大。最好采用偏置电流小,失调电压也比较小的运放,即所谓精密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接线如上图,电源是用7805转5V后,ICL7660转-5V供电。运放是358,电阻除了分压用的1M和1K用的0805 ...

“请帮忙看一下要怎么改一改”

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选定R3后重新计算R2,使R2//R3与R1分压比恰好等于你想要的数值。

另一个办法是先用一个运放作为跟随器,第二个运放作为反相放大器将负电压转成正电压。

后一个方法需要使用两个运放,成本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帮忙看一下要怎么改一改” 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选定R3后重新计算R2,使R2//R3与R1 ...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上图是仿真的结果。

但是实测,1点那边是没有-3V的,只有200mV左右,接近地。

我现在准备用5、6、7三个脚做个跟随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帮忙看一下要怎么改一改” 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选定R3后重新计算R2,使R2//R3与R1 ...

现在改为上面这个电路,现在实测1点电压-60mV,没有计算的-4V左右,请帮忙看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PS:不接R3就是正常的-4V左右,接上去就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19-9-22 10:39 “请帮忙看一下要怎么改一改” 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选定R3 ...

此电路,即使运放损坏,同相输入端对地短路,1点电压也应该有3V多(绝对值),绝对不应该是60mV。

除非运放同相输入端与电源正端(+5V)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19-9-22 10:39 “请帮忙看一下要怎么改一改” 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选定R3 ...

“不接R3就是正常的-4V左右,接上去就拉低了。”

R3右端不接运放,改接“地”(其实就是R3与R2并联),再量量1点电压,看是否-3V多。

R3(4.7k)左端不接1点,改接地,右端接运放同相输入端,量量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运放若是完好,应该为数mV,且为正电压。如果超过10mV,可能运放损坏。

网友D:
ADC量化后肯定有软件处理吧,那何必纠结电位?-4V与一个基准电压之跨两个电阻分压,分到一个正电压来处理就行了,阻抗太大就用运放缓冲一下,少一路负电压省很多事。

网友:
项目中我看到很多人纠结10位ADC不够用,动不动就要求12位16位,我说2个1%的电阻串下来也就8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R3就是正常的-4V左右,接上去就拉低了。” R3右端不接运放,改接“地”(其 ...

谢谢指教!

目前没有用运放了,用的是5V和-4KV分压的方式做的,大概700m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C量化后肯定有软件处理吧,那何必纠结电位?-4V与一个基准电压之跨两个电阻分压,分到一个正电压来处理就 ...

谢谢指教!

现在用的是5V和-4KV分压,大概700m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

现在用的是5V和-4KV分压,大概700mV左右

不错不错,我回帖时也没想到直接与负高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