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P-MOS驱动电路

楼主:
R6两端的脉冲电压幅值= (PWM电压幅值-Vbe)*R6/RE

R4=(PWM电压幅值-Vbe)/(IO允许电流*hFE)

C取值与CISS相当,假如等效为3nF, 再设hFE=100, IO允许电流5mA,则Q2栅源极间的脉冲上升沿约30nS

网友:
时间常数15.6nS,脉冲边沿一般定义为从0.1升至0.9,故上升沿取2倍时间常数

网友A:
“C取值与CISS相当,假如等效为3nF……”

还要考虑C值若是大了些,会不会使Q2门极充电过度而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取值与CISS相当,假如等效为3nF……” 还要考虑C值若是大了些,会不会使Q2门 ...

C过大肯定有风险,宜偏小此,确保在2倍时间常数渡过密勒平台进入可变电阻区即可(MOSFET的开过程,实际上主要在密肋平台这一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