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0402_SHORT是什么意思,如何绘制PCB

楼主:
在原理图中看到标注为Z?且下方有0402_SHORT的字样,这是什么器件?应当如何会绘制PCB封装?

网友A:
原理中的封装信息一般不是直接显露出来的,需要点击查看属性知道

貌似是设计者欲放置一个0402大小的焊盘条?

需要分析整个原理图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中的封装信息一般不是直接显露出来的,需要点击查看属性知道 貌似是设计者欲放置一个0402大小的焊盘 ...

这部分的原理图是这个样子的:

请问,这个Z14可能会使什么呢?作用是什么?

网友:
有DNP标识,就是此处不焊接、不安装,就是一个0402大小的焊盘,或是为了调试方便?或是其他用途

ohms,表面电阻

网友:
Z14应该是元件位号,

0402_SHORT应改是用0欧姆0402的电阻短接。

希望参考。